单片机与GPRS模块通信问题

楼主(2009-11-25):
过程:使用MSP430单片机控制sim300GPRS模块,串口连接单片机与模块,用单片机给模块发送AT指令,收到返回后,在液晶上显示

问题:单片机串口的数据收发指示灯显示有接受到模块返回的数据,但无法从接受缓存中读出数据,用接收中断方式则程序进入不了接收中断,用查询方式则读不出接收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呢。望大侠赐教!!

网友A:
串口中断程序问题,跟模块半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B:
先确定MCU是否发出正确的AT指令,然后再确认模块是否正常返回应答,这个过程可借助第三方设备如PC实现,用片232接口芯片、PC串口及串口监视软件即可,然后根据结果才能进一步分析。

网友C:
多试几次

楼主:
经过多次试验 发现问题 原来是程序里全局中断没开 :L 真是谢谢各位啦 现在已经能够正常收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