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与GPRS模块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9-11-25):
过程:使用MSP430单片机控制sim300GPRS模块,串口连接单片机与模块,用单片机给模块发送AT指令,收到返回后,在液晶上显示

问题:单片机串口的数据收发指示灯显示有接受到模块返回的数据,但无法从接受缓存中读出数据,用接收中断方式则程序进入不了接收中断,用查询方式则读不出接收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呢。望大侠赐教!!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帮顶

网友B:
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C:
看一下寄存器设置对了没?

网友D(2009-12-30):
能看到接收指示灯闪,则说明波特率是匹配的,那么问题可能还是接收处理程序不对,因为接收缓冲只能保存一个字节,所以在接收中断中要及时把接收缓冲的数据快速保存到另外的缓冲,并且启动接收超时,这样当接收完全部数据后,显示到液晶屏上。

网友E(2010-04-11):
先用PC机拨号上网,用下面工具抓数据,和你不成功的数据一比较就可以很快发现问题所在。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网友A:
7楼说的很……

网友:
还是用MICROCHIP的PIC24F16KA102吧,你说的问题都解决

网友F:
430用在通信上纯属**肋!玩玩也就罢了,要有GPRS通信,RAM就成了大问题,扩又不好扩。。。

网友G:
可惜50分了

楼主(2010-05-14):
一直忘记过来结帖了,分也没送出去,真是对不起大家,不过也说一下这个问题吧,最后还是解决了,是串口通信问题,将sim300串口的7、8脚短接就可以了,因为sim300是全串口,有时序嘛。

网友G:
哈哈,很高兴你解决问题了

网友H:
我也在弄430+gprs

网友A:
这么简单就解决了啊

网友C:
不错不错,解决了就好~~

网友I:
好多问题都是很简单而被忽视了

网友J(2010-07-23):
中断屏蔽位开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