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虾们帮看个电路,我没弄明白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11-25):
自己顶个先,这个是个调整发光管的发光强度的电路

楼主:
好象是个电流源,但是我实在没有计算出

网友A:
按住shift键,可以将线画直或画成45°。

楼主:
这张图很难看吗??呵呵

楼主:
4楼的斑竹帮帮忙了

网友A:
这个图,两个3.3k的电阻,分别形成正反馈(上边一个)和负反馈(下边一个)。两相比较,负反馈要强一点点。不过,好象没有必要将两个反馈同时用上,何苦呢……

楼主:
是不是个恒流的电路呢

网友B:
应该是比较器,图纸不详细。不好分析

网友C:
图都看不清楚,怎么分析啊

网友D:
偶来分析分析,
那个三极管是射随器的接法,对放大没有影响,只是扩流作用,所以忽略不计,所以运放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电路,只不过放大倍数约等于1。
而那个正向的反馈,与负反馈起到差分作用。
但是这个电路要输入负电压才会工作,输入的电压决定了流过1欧姆电阻的电流,也就是流过LED的电流。
从比例关系看,输入-30V电压,1欧姆电阻上的电流为1A。

网友D:
当然了,最大电流不可能到1A,以LED压降1.8V,三极管饱和压降0.2V来算,最大到3/(51+1)=57.6mA就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