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09-11-25):
(无正文)

网友A:
交流12伏变压器,变压器后是12v吗?那要加升压电路,把电压升到18v,浮充,然后根据蓄电池的规格设计电流大小,http://www.csb-battery.com/simple/03_support/01_support.php看看。

楼主:
回二楼:就是交流220伏变过压后是交流12伏的,交流12伏经全桥整流后要怎么设计才能给12伏的铅蓄电池充电

网友A:
12伏的交流是不能直接给蓄电池充电的,12v蓄电池充满电之后会有13伏,你要设计一个升压电路,把你的输出升高,可以用34063进行电压转换

网友A:
你到那个网站去看看,里面有很多蓄电池的充放电的参数

网友B:
LS的回答绝对错误,12V的交流电经全桥整流后,其直流脉动电压的计算如下:12Vac×1.414-1.0×2=15V(注意交流电是正弦信号)。所以,用来充12V的蓄电池正好。
12V的蓄电池,在充满电后通常为14.4V-14.8V,如果你的要求不高,经整流后就可以直接充电。但是,要保护电瓶的话,你的要求充电时间合适,不能过冲。如果要求再高一点的话,就要使用恒流充电、脉冲充电、过压(过充)保护等识别电路。

网友C:
有个想法:给12V 的电池充电,需要恒定12V,但是充电电流可以大,也可以小!这个看具体的电池容量,也要看充电方法!想充快点,可以提高充电电流,但是电压 不可以变!
  对不?LZ的!:(

网友D:
充电呀,要看是什么电池,电池容量是多大,电池电压是多少V,才能确定采用什以方式充电。详细可加入我的QQ详谈:547159503.我做过很多充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