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IAR、GCC三大编译器效能大比拼

楼主(2009-11-25):
(无正文)

楼主:
尝试上图

楼主:
GCC居然干过IAR,太牛。

Keil MDK 4.0
IAR EWARM 5.4
GCC 4.4.1

网友A:
真的假的?不是说IAR高效吗?

楼主:
Keil在被ARM公司收购前的编译器是Keil自己作的,所以效能是最差的。
但是Keil自从被ARM收购后就开始用RV编译器,就是和RVDS用的是几乎一样的编译器,效率能不高么。

楼主:
IAR的效能也不是不好,问题是一个对手是ARM公司,一个对手是GCC,GCC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其中牛人可不是盖的。
这3个编译器优化过后的DMIPS性能都高于ARM公司宣称的1.1(ATMEL宣称其AT91SAM9261的MIPS性能是210MIPS@190MHz,即1.1 DMIPS)

楼主:
接下来找个时间再用同样的测试代码评测一下ARM7

楼主:
注意:
GCC有两个测试结果,前面那个分值稍低的是全免费的,后面那个分数超过IAR的是有商业性质的

网友B:
其实还是IAR最好

网友C:
目标都是  HEX    我用ICC

网友C:
一招两式

网友D:
我之前也测过,KEIL的RV效率高过IAR10%~20%。
看来还是原厂的效率最高,好比inetl的编译器强过微软的(在intel的cpu上测试)。

楼主:
14楼正解。

网友E:
哈哈,机器做到32位主控层次,习惯用什么IDE就用什么IDE,只要是主流的,性能差距不会太大。

网友F:
IAR的代码率比REALVIEW高很多。
至于整数运算速度,应该不是嵌入式软件追求的。

何况嵌入式产品代码里面包含大量的控制,
REALVIEW也并一定比IAR快。

flash空间的使用率对电工来说是实实在在的。

网友F:
从同样的UCOS代码编译来看,
IAR的代码大小几乎只有KEIL的一半大小。

flash空间的使用率对电工来说是实实在在的。

网友G:
IAR用的就是GCC吧?只不过版本不同

网友H:
哎~出来一个软件bug,程序效率全没了

对编译器性能不太在乎的飘过~不太差就行
因为我都是用gcc,没的选择:lol

网友I:
以前用ADS,同样的UCOS代码,IAR的代码大小几乎只有ADS的一半大小。

楼主:
TO 17楼:
说的在理。Dhrystone只是一个整数运算能力的测试,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评价。
而且,除了运行速度,还有代码尺寸,程序可靠性。如果程序复杂一点,最大优化下代码可能会出错。
TO 21楼:
IAR和micrium有很长时间的合作,所以IAR编译ucos肯定会有优势。另外ADS是一个很老的产品,不能代表当前ARM编译器的性能。

贴这个文档的第一目的是对比开启I/D cache、MMU后的性能提升,然后才是观察编译器的差异。

楼主:
AT91SAM7SE的Dhrystone分数,Keil MDK3.4,最高优化等级3,针对Time优化

网友F:
TO 17楼:
说的在理。Dhrystone只是一个整数运算能力的测试,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评价。
而且,除了运行速度,还有代码尺寸,程序可靠性。如果程序复杂一点,最大优化下代码可能会出错。
TO 21楼:
IAR和micrium有很长 ...
引用 楼主:

比较的不是ADS,
是使用RealView编译器KEIL,

KEIL差很多啊。

至于说IAR能专门为UCOUS优化,还真难以想象。

除此,以外,就是编译一般的用户程序,IAR代码率上面照样领先。

网友F:
中等尺寸优化情况下,
编译UCOS,
KEIL(realview编译其)比IAR差的更多

网友J:
有差异。
但差太多,感觉不可能。
任何一个例子都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E:
同意machuashui的电工追求代码尺寸的说法,代码编程后占用Flash小,就可以在同样的程序空间内扩展出更多的功能,也可以选价格便宜的小Flash的同类单片机实现相同的功能,这就是竞争优势。

网友K(2013-11-19):
keil+gcc怎么生成库啊?我生成的.a文件导入不了,链接错误。

网友L:
习惯了Keil~

网友M:
大家一起来用keil啊

网友N(2023-03-20):
我在考虑IAR使用GCC编译器,但没有找到此类教程和先例。有朋友做过相关研究吗?
我们是出SDK给客户二次开发,Keil、GCC、IAR都支持的话,确实忙不过来。所以评估IAR直接采用GCC编译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