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写法保险么?

楼主(2009-11-25):
bit    function (void)
{
          bit haha;

          这里是code1;
          return haha;
}

void main  (void)
{
         while {
              if (function() { /*就是这里,这里直接用函数做布尔量,保险么 */

                           这里是code2
              }

          }
}

是不是这样更好点:

void main  (void)
{
         while {
              bit niu;
              niu =  function();
              if (niu {

                           这里是code2
              }

          }
}

给个评价!!多谢各位!

网友A:
都一样
第一种就可以了
第二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网友B:
不够简洁

楼主:
不够简洁
引用 网友B:

是说第二种不简洁么?

网友C:
第一种好于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