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选过来选过去,最后选择STM32,开发工具那里有卖

楼主(2009-11-25):
决定采用STM32F103这个系列的,IAR的EMBEDDED WORKBENCH已下载好了,可是开发工具没有落实,不知道是要买那些东西,请朋友们推荐几件好工具,

网友A:
淘宝上到处是JLINK V8,很好用。

网友B:
你要什么样的,我可以帮你买

楼主:
最好是有现成的板子、外加调试器和烧写工具,有价格和性能兼优的请联系我,
HYHJJG@126。COM

网友C:
我提醒下,ST的性价比是好,可是芯片的抗静电能力差,以后你在调试板子时,尽量不要用手摸!

网友D:
我提醒下,ST的性价比是好,可是芯片的抗静电能力差,以后你在调试板子时,尽量不要用手摸!
引用 网友C:

用手摸就坏了?虽然ST的抗静电能力不是一般的差,但也不至于手摸就坏了吧?

网友E:
我用手天天在摸,也没坏,MCU没你想的那么差,找找看你周围环境的原因。

楼主:
不会这么逊吧?
有些是这样,正在跑的时候,用手一碰就不知道跑那里 去了,
如果真是这样,看还是用AT的好了,
权威在那里啊?
出来讲句有说服力的话语来啊

网友F:
我弄了4个来月的STM32F103VBT6,天天没有采用防静电措施。只有一片MCU出了问题,换一片就OK了。公司没有X光机之类的检测设备,也没办法确定是什么原因,不过其余的都运行的很High。

网友G:
是啊,抗静电能力不会这么差吧,真要这样,谁还敢用呀

楼主:
ST的再差也差不到那里去把?
总比台湾货来的稳定吧?---虽然他们中有些在台湾设立工厂?
等待权威的话语和实践的检验中。。。

网友H:
我弄了好几年的STM32,一直没有采用防静电措施,总共用了上百块板,几百片STM32。偶尔有一、两片STM32坏掉,换芯片后就好了,出问题的原因不明,因为出问题的概率不高所以没有深究;但“正在跑的时候,用手一碰就不知道跑那里 去了”这样的事情没碰到过。

总的感觉,STM32的稳定可靠性还可以。

网友I:
刚开始做板时,不知什么原因,STM32103ZE焊上去就VCC和GND短路了,后来又换了一片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买的过程被静电打了

网友J:
应该是你焊接时造成VCC和GND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