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电感参数问题

楼主(2009-11-25):
请问各位,电感数据手册中有“Isat=0.5A max△L≤20% L0;Irms=2.0A max△T≤40℃”的描述,请问如果我的DC-DC输出电流是1A(只是mean值,不是DC current),此电感是否有问题或风险?是与Isat比较,还是与Irms比较?谢谢。

网友A:
Isat是从磁芯饱和角度考察,Irms是从温升角度考察,DC-DC的电感不能达到饱和,所以此电感不合适。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释,电感额定电流(IDC)与饱和电流(Isat)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A:
不是,电感的电流分温升电流(你叫的额定电流)和饱和电流,温升电流主要由线的粗细决定,饱和电流是指达到磁饱和时的电流,不是一个概念,建议Google之。

网友B:
没注意过这个参数,学习了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电感的饱和电流必须大于温升电流(额定电流)?因为假设工作电流在额定电流之内,但是工作电流大于饱和电流,那额定电流值定义还有意义吗?可datasheet中饱和电流一般远小于额定电流。
饱和电流是指直流情况下,还是对流过电感的平均电流而言?

网友A:
磁芯能通过的磁力线是有限的,超过这个极限,叫做磁芯饱和,电感的感量急剧下降,对DC-DC来说是灾难,如果芯片没有抗饱和保护,就会死翘翘。但是其他应用下有允许磁芯饱和的,那么能用到的最大电流就只取决于线的粗细,另外线细了,造成温升,也会使电感量下降,不过没磁饱和那么明显。所以一般磁芯给你两个参数。另外多说一句,有空气隙的磁芯是不会饱和的,例如工字磁芯。另外饱和电流一般都小于额定电流。

楼主:
学习了,感谢NE5532老师的耐心指导。

网友C(2014-05-23):
电感什么材料,如果是磁粉心,只是电感小点而已,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