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ARM Linux入门与实践》勘误表

楼主(2009-11-25):
1:
P24
,图2.6中,LCD的数据总线 VD[23:0],连接到 L1 VD0 的管脚,CPU内管脚名是
VD0/GPC9,
应为
VD0/GPC8.
2:
P60,
倒数第1段第4行,“SP720ESD(静电放电)和过电压保护的电子保护陈列,应为电子保护阵列”.
3:
P12
2.2中,“Touch Panle & LCD”,应为“Touch Panel & LCD”.
4:
P22
"OM[1:0]""11"项中,“Test mode,只在芯片出厂使用,应为只在芯片出厂使用”.
5:
P195
5行中,而在费尽心思地查找sector的地址,实践它指的是字节地址,应为实际它指的是字节地址”.
6:
P72
倒数第8行和倒数第6行,快捷键Shift + S”快捷键S + N”,应为快捷键”.
7:
P109
中间一段第5行,“ARM Linker→Option→Image”,应为Options”.
8:
P317
3行,telnet>sz vivi zImage root.cramfs imagewrite”,应为ztelnet”.
9:
P18
倒数第3段第3行,另外还有安森美导体,应为安森美半导体”.
10:
P26
第一行的“拉电阻”应该为“拉电阻”。
11:
P149, 6-13 分频比表格56列“FCLK/2”应该为“FCLK/4
12:
P422  3行“192.168.0.2”应为“192.168.1.2”;第4“192.168.0.1”应为“192.168.1.1”
13:
P5         倒数第13            “STD应该为SDT
14:
P7         6                           “JTGA应该为JTAG
15:
P8         2段最后一行            “实践应该为实际
16:
P8         倒数第8                     “Read Hat应该为Red Hat
17:
P9         倒数第4                    “ 心血应该为心血
18:
P114 “(1)掉电唤醒检测”段落部分
该段程序通过判断bit2以确定处理器是否从掉电模式唤醒....”修改该段程序通过判断bit1以确定处理器是否从掉电模式唤醒....”
19:
P149 12行,“2m_SDIV”应为“2M_SDIV
20:
P162 第二段第5行,“ST2410SSB”应为:“AN2410SSB
21:
P49 第三行“C8900A”应为:“CS8900A
22:
P321 第四行 #include<stdio.c>应该改成 #include<stdio.h>
23:
P308 第五行 tar cvf /linuetter/linuetter.tar *”应该为“tar cvf /linuette/linuetter.tar *
24:
前言第三页第十四行Unix高级环境编程》应为“《UNIX环境高级编程》”
25:
P412.24 二极管“IN4148”应为“1N4148
26:(需看书确认)
P439 字节排序函数
uint16_t htonl (uint32_t host32bitvalue)  --->uint32_t htonl (uint32_t host32bitvalue)
uint16_t ntohl(uint32_t net32bitvalue) ----->uint32_t ntohl(uint32_t net32bitvalue)
27:
P301 14行“Sigfunc *Signal(int signo, Sigfunc *func){”应该为“Sigfunc *signal(int signo, Sigfunc *func){
28:
P112
第二行,"否则当看门溢出产生"应该为"看门狗溢出"
29:
P30  2.11中“返回时钟(须连接上拉电阻)”应为“返回时钟”
30:
P30  2.11数据输出(须连接上拉电阻)修改为“数据输出”
31:
P295 第十一行,第十三行,“#/sbin/services”应为“#/sbin/service
32:
P123   倒数第5行,“HandlerIR”应为“HandlerIRQ

网友A:
你好!P35 图2.17中串口接法 TXD0和nRTS0是否应该对调,相应的CTS_PC和RXD_PC是否也要对调

网友B:
P112 启动代码设置INTSUBMSK:
     ldr    r1,=0x7ff        应改为:        ldr    r1,=0x7fff

INTSUBMSK有15个设置位,少了1个f。

网友C(2010-01-20):
我什么也没看到
??

网友D(2010-03-05):
陈浩南~  你等着~~

网友E(2011-03-25):
看过这书,没发现~~~

网友F:
第二版已经改正了。

网友G(2013-10-03):
哇塞,错误不少啊

网友H:
我刚刚接触。我想学软件开发应该看什么书籍? QQ965801635、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I(2017-03-20):
阿男是干啥的 混个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