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的时间测试

楼主(2009-11-25):
寻高手帮忙,有如附件所列的正弦波波形,要测试t1,t2的时间,因为我不是搞仪器设备测试的,我是门外汉,想请高手帮忙,搞定了酬费可先定。联系13640924607@139.com

网友A:
这个不难嘛,搞个比较器,问题化为测量高电平时间t1和周期t2.

网友B:
经典的数电课设题啊……
精度不高的话,经典的做法是电位器设定比较器门限,获得脉宽;脉宽信号控制计数器,译码显示。
如果能用个2051一类带比较器的单片机,可以省很多事。

楼主:
当然是精度也有要求,而且是测试一款产品的,所以一定要能全部功能都能完成才好。呵不知有没有人以前搞过类似的 东东?

网友A:
确实不难。

楼主:
是的,在高手做过类似的电路测试面前是不难的,可是在没有做过整过类似的面前就是一座大山了,难以越过。所以知道方法,或是如何做的,请提供一点具体的方法,或是方案,或是资询都行,或是类似能解决问题的网址也行,如果是大家都工作比较近的,提供帮助的,有空一起出来聊聊聚聚皆可,费用好说,问题是想请各路高手,神仙一起帮忙解决,,呵呵,再次拜拖了,,,

网友C:
大胆去做吧

网友A:
实在需要帮忙又找不到人的话,我给你提供一些帮助信息吧。
楼主把要求说得具体些。

网友B:
是的,列出信号频率范围,幅度范围以及时间精度这三个主要参数,就好说了。
要知道处理不同量级的信号,电路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楼主:
其实是想请大家说说能实现的测试的IC,或是电路,我们自已动手是最好。只是现在这个图里的t1 是17-80uS , t2 是 152.4-160.3uS. 我们现在是要能测试判定这个时间是不是在合符的范围内,并做判定。

网友A:
9楼提到的参数,LS只回答了1/3。

网友B:
这么说你的信号周期是(17+152.4=169.4us)至(80+160.3=240.3us)了,
你实际需要的是一个单芯片频率计(记得有一款ICLxxxx的芯片可用),取其输出译码即可;
另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是用个2051一类带比较器的单片机,先通过比较器整形成方波,然后用计数器测频率。输出驱动一个数码管、LED、蜂鸣器都是很好做的事。
还有不用程序的就是前面正弦波通过lm393整形成方波,驱动555搭的单稳电路,单稳输出经过低通滤波,得到的直流电压和两个门限比较……

最简单可能就是用LM331搭个F-V转换,输出和两个门限比较了。

楼主:
呵,各路专家说的我还是要细细去读一下,看下IC的资料才行,呵,数电门外汉,无语。有没有哪专家的电话,联系讲起来可能快捷一点,或是处理快捷一点。

网友D:
如果仅仅是测频率,
一款普通的单片机+393就可以搞定,俺N年前大学的课设就是做的这个,相当的简单。
这根本不是什么仪表,测试领域的事,完全就是单片机+数电的基础知识。频率也不算很高。

但是如果要求精确测量各段的时间的话,就没这么简单了,当然也不是很复杂的,一个在校学生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B:
刚才重新看了一下图,发现楼主要测的不仅仅是频率,还有“占空比”(但是这个“占空比”是跟你设定的幅度阀值有关的)……
信号周期范围是:152.4us-240.3us
既然这样还是用单片机来做比较方便,频率和“占空比”一起测。

网友E:
楼主所说的,测试点(正弦信号的幅值)不知;时间在一定范围,这个范围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不知;你没有办法设计测量电路。如果确定了以上条件,用一个双定时器的单片机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谢了各位的关注,还是用单片机来做比较方便,频率和“占空比”一起测。何单片机?具体怎么个测法?更具体的IC或是测试方法,或是类似的测试**,
时间是在一定范围,这个范围是固定的,时间是可变的,因为对应的是电机,那转速不同就时间不同。

网友B:
如果是测电机转速,就简单多了。应该管t2就够了吧,理会t1干什么呢。
用LM331做F-V转换(手册上就有参考电路),后面加两个比较器就行了。

楼主:
应该也不是测转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电机的定位在某特定时间里就是转速了。这是客人的测试要求,不是我们提出的,一定要测t1,t2, LM331 压频转换我们知道这个,也有在用的。接下来可以想想。
但据了解知,把我们这个东东搞出来的人,申请了国家专利,呵呵,而且,每天是换不同的密码保护,防患非常之严,呵, 这点让人想起了ATM ,ATM都没有那么严(指每天换密码)。
所以全部搞出来,应是有点小小难度的,所以有感兴趣的DX,可以深聊,或是能提供具体解决这个项目方案的人,本人一定深感面谢。。

网友B:
行业应用就不好说了,一个产品的实际卖价和技术难度、材料成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于你的描述,t2实际就是正弦波的周期,不信你可以把它上下挪一下看看……
至于t1,是跟你的正弦波幅度和阀值有关的,可能代表了某种参数。
t1和t2的测量前面很多人都提到了,并不难。剩下的就看你们怎么用了

网友A:
所以说,楼主占了7个楼层,还没把问题表达清楚,至少我这样认为。
t1点的波幅是怎样的?

网友A:
还有时间精度是多少?

楼主:
10楼有回复:只是现在这个图里的t1 是17-80uS , t2 是 152.4-160.3uS. 我们现在是要能测试判定这个时间是不是在合符的范围内,并做判定。不知这样回复时间精度是否算满意否?
致于t1的幅度,可以不管,因为在这里只关心时间,或是间接的可以理解为幅度转化为了时间的对应关系。

网友F:
问题是你这个t1根本就没什么意义,也不可能准确

网友A:
......t1 是17-80uS , t2 是 152.4-160.3uS....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测量t1的分辨率是1us,t2的分辨率是0.1us,是不是这样?
0.1的分辨率就需要计数频率达到10Mhz,仅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有点难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