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OP227Y的纹波问题

楼主(2009-11-25):
用TOP227Y,PC817C,TL431搭的开关电源电路,从AC220V转DC5V,
DC5V的输出波形如上图,出现了与TOP227Y开关频率(100k)同频的纹波,
幅值很大。DC5V输出端有加LC滤波,但效果基本没改善。
请大虾们指导一下,可能是哪些地方的问题?

网友A:
没有具体电路,怎么分析
测下TOP277Y的第一脚,是几V?5.3V OR 5.8V

网友B:
多半是电路板上各元器件布局以及布线不够好。
变压器漏感是否太大?

楼主:
电路图如上,我也怀疑变压器有点问题,是从其它电源上拆下来的,但不知道怎么确认~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调整了走线及电容。和变压器无关。

网友B:
楼主不够意思。
基本解决,那么如何调整的走线和电容,原来的走线和电容为何会产生噪声,详细说说,大家学习嘛。

楼主:
晕 俺是初学者 自己在瞎猜瞎弄而已 所以只能说基本解决 但不能确定
版大有吩咐 俺就多扯两句:原来是用万用板焊的,用的线比较细长,后来重新焊了一块,把元件摆的整齐点,并改用粗短的线。同时,原边的地和副边的地之间跨接的高压电容,容量大点好,top227的1、2脚之间那个电阻值调大一点也有好处。现在噪声在80mV左右,应该还有很大改进空间,但不知道下一步咋弄。

网友C:
hehe,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D(2012-05-14):
请问,你用变压器型号?匝数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