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00片内FLASH调试出现问题请求解答!

楼主(2009-11-25):
我买了块周工的EASYRAM2131,芯片是LPC2131,片内调试用的是H-JTAG!
片内RAM调试是好的!不久前片内调试也是好的,但现在不能写了数据了,程序编译没问题,到AXD运行的时候程序进入主函数就不能跑了。我打开AXD  的MEMORY窗口发现地址0X0至FLASH地址结束位置都为F!(h-flash软件可以检测到芯片型号以及FLASH,我整片的擦除过)这是否说明不能向FLASH里面写东西?
我试着修改地址0X0附近地址的值但都无法修改!RAM所处的地址处的值是可以修改的!这是否说明FLASH出问题了。
另外ISP软件不能检测到片内FLASH,这是怎么回事,结合前面是否可以判断FLASH坏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可能是LPC芯片的问题,有一次片内FLASH调试成功了,结果我做的那个串口通信实验出现乱码!而专门串口烧写工具出现了问题(产品检测不到片内FLASH),此时需重启电脑再次检测!结果可以检测到FLAH,然后把生成的HEX文件烧写进去即可。可能问题出在片内FLAH,总之LPC这个芯片貌似有点小问题,反应好像比较慢~菜鸟之论望大家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