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DS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9-11-26):
请问在mos管的漏极和源极之间加一个电容,也就是DS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先谢谢了~

网友A:
是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中呢?

网友B(2010-10-16):
我也有这个问题的疑问,是在DC-DC的升压电路中的同步整流的MOS 的DS极间并联一个104的电容,不知道哪位高手能给个系统点的解释,感谢!

网友C:
电路图贴上来才能分析。

网友D:
不可能吧?
DS反复导通,电容反复充放电,不消耗能量?
很久很久以前,发现调光台灯对收音机干扰太大,拆开,在可控硅上并联一个104电容,
一开开关,可控硅立即烧掉。在电容上串联电阻后就不烧,但是效果也不好。

网友E:
怎么样测量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