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调光电路

楼主(2009-11-26):
产品需要控制3路5V和1路28v,5v每路电流在10A左右,28v的电流应该小些,每一路都是用来控制LED灯的亮暗,以前控制12vLED等的时候电流不是很大,所以我用了下面的电流 但是用在控制5v的时候不是很合适,pmos不能完全管短,因为VDS大概在1.6v左右,请大家帮帮忙,给些好的建议,最好能附上电路,本人刚刚做,很菜,谢谢

网友A:
3路10A ,就30A了,那么大的电流,功耗一定比较大,建议用N沟道的mOS,RON比较小点.

你的PMOS没有完全导通,可以把Q2改成N MOS,另外还要注意Q1/Q2 VGS.
R7的值也太小了吧.

网友B:
R7值太小,R8不需要。

网友C:
这效率低吧,需要加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