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谁有避雷器的检测知识?

楼主(2009-11-26):
据说要检测避雷器的老化问题,在有危险高压到来时要做保护,就是跳开用电设备,
还要做一系列的电流电压检测,1次,3次,5次,7次,偕波分析,那位大侠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楼主:
有哪位大侠用过啊?自己先顶下先~~

网友A:
我们以前做的高压线的避雷器,做老化测试就是在开水锅里大火连续煮72小时。呵呵

网友B:
在现在这个世道,花了钱在这方面,祈求多福吧……
最好在设备上贴一张春哥的照片,再摆个香炉。

楼主:
那就研究一下偕波分析技术咯? 煮?能起到什么作用?雷电的时候就导电性就差了吗?

楼主:
有没有大侠知道的?偕波分析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哦?
自己顶起来~

网友C:
俺特意置高亮吸引眼球,想看看高人的意见。竟然是楼主自弹自唱。

俺觉得雷击的波形应该是尖脉冲,分解谐波,主要是考虑高次谐波对绝缘介质的破坏作用。

楼主:
大蚂蚁,我哪知道这么复杂?避雷器检测据说是国际性难题~
估计要用到DSP来加大采样密度,一个工频周期起码要采样做1000次采样,也许还要做频谱分析!
另外怎么屏蔽杂波也是个难题~

网友C:
1000次采集远远不够,电源质量分,还得50倍于工频呢

研究这个,你得先研究雷电的形成及发生的过程,就放电电荷而言,雷电有正地和负地两大类,在咱们看到的电光火闪中,发生着复杂的过程:预击穿,梯级先导击穿,首回击,再回击...多次放电

理论上,你需要通过线路的感应波形逮住预击穿的那1uS,然后在发生先导击穿前,断开线路,你可以利用的时间只有10uS, 机械开关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而电子开关在感应雷上用处不大,这个成本还不如投在突波吸收器件上去。

参考《费曼物理学讲义》

楼主:
非常感谢大蚂蚁~我有时间研究一下再来请教~
昨天我无聊,在网站上给自己算了一卦,居然是被雷电击穿打死的~汗!!
市面上的设备基本上都是在避雷器上装上了一个电流传感器,把信号发到主机,再做分析~
您说的突波吸收器件,是不是指的这个东东?

网友D:
分析一下一个简单的函数——冲击函数的频谱。雷击要比这复杂的多,不仅在其频谱分布的广度上。因此几乎再高的采样都会有混叠出现。

网友C:
你说的那种设备,估计用处不大,给你1mS时间分析,再到执行机构动作,至少需要10mS,也可能你的处理器还来不及发指令就完成生命了。

突波器件,主要是指L,C,TVS,VDR,其接入会影响线路的参数,一般是用在电源入口,若是信号入口,对雷电感应而言,基本上是没戏

楼主:
TO HWM:谢谢您的回复,大蚂蚁说主要是高次偕波对绝缘介质有损耗,那就只分析高次偕波咯,还有不知道能量主要分布在那部分,还是各个部分都存在?
TO 大蚂蚁:那对雷电感应来说,就没戏是什么意思?估计这个项目开发就没戏了?分析,执行的时间是很短,但是,不是每次分析都会有动作吧?能不能不做成实时的,应该来不及,做成您说的那种雷电分析,预判,动作,再预判,再恢复的那种?我可能有点想入非非了,呵呵~

网友C:
算法相当的麻烦,要兼顾灵敏度,去抖,速度,不容易,哈

楼主:
先研究一下雷电去~

楼主:
大蚂蚁,我刚才下了《费曼物理学讲义》,看那一章那一节啊?

网友C:
第二卷 第9章 98-110页

网友E:
防雷标准

网友F:
要看做什么产品,是室内还是室外,采用什么样防雷标准 。我这里有详细资,欢迎各位加我

楼主:
大侠!怎么加?QQ?还是什么?应该是室外感应,室内处理+控制

楼主:
应该是供电系统输电及变电线路的防雷标准

楼主:
一周没来了~现在忙着在做别的事情,先顶起来~
先打牢理论基础,当个兴趣先~
老费的物理学讲义,还没有时间拜读~先欠着~

楼主(2010-01-27):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前几天看了下别人做的东东,就是用89C52做的,加上一个100多块钱的芯片,
啥芯片也不告诉我~板子也很简单,就是一部分的线性电源电路,加上一些信号调理,估计也没多大的技术含量,据说还有矢量运算~主要考虑的是3次偕波,东东很简单,大概就一个数字示波器那么大!

网友C:
有没有实际效果呢?

楼主:
唉~人家投入又不大,主要是为了迎合低端的市场,能挣钱就行,实际效果不好,据说有测量不准确的情况!
这个东西国家也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用户也是为了敷衍检查!

网友C:
俺估计,这种方法,还不如用几个高压共模滤波器串起来用,并配合高压共模滤波电容,妥善接地,把高压的共模信号给干掉。

防雷击,首先是“躲”,即避开容易受雷击的地形,避开直接雷;其次是“疏”,利用放电管、放电器、TVS、压敏电阻,对感应雷的尖峰进行疏导入地;想用机械开关来“堵”的话,这个响应是非常难做的

楼主:
蚂蚁,可能是您理解有偏差,或者是我表达不清楚,这个东东是用来安装在避雷器上的,一方面用来计数雷击的次数,记下一些关于电流,电阻的参数,另一方面用来评估避雷器的质量好坏,看是否能满足放电需求,“躲”不是办法,只要是大型建筑物,基本上都需要装避雷器,“疏”可能不能采用小功率的放电设备来代替避雷器,因为本身雷击电流,破坏性什么的都很大,“堵”用机械开关,这个不是堵,就是一个对正常用电设备的保护动作吧,比方说跳闸,断电。

楼主:
大蚂蚁,你知道氧化锌的特性吗?对小电流是高阻性,对大电流是低阻性的,相当于可变电阻,用于做避雷器的材料,我们的任务就是来检测这个材料是否老化,也就是说检测避雷器的老化程度,看它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不了解,只知道是制作压敏电阻的关键材料。

好像不是小电流高阻/大电流低阻吧,应该是像PN结,具有一定的击穿场强,并且具有负阻特性。

楼主:
大蚂蚁,您先了解一下氧化锌避雷器的特性,我说的不是器件,是避雷器,完了我们再探讨一下用什么方式来
检测!可以想象是PN结,但能通过很大瞬间电流的,如果老化了,就不能算PN结了,电阻变大,要爆的!
据说有的避雷器老化,雷击的时候会炸断~声音还挺响的!呵呵~

网友G:
这个仪器大概是检测避雷器通过的电流特性,峰值越高越陡反映出吸收特性越好,所以要做偕波分析,
1次,3次,5次,7次,等等。

网友B:
给个提示:隔离间接检测(光、磁)

如果你见过避雷器是怎么动作就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32楼正解,还有电压特性,据说还要做傅立叶计算,还有矢量计算!
保不保护还是次要的,我认为~

网友G:
波形越陡偕波就越丰富,傅立叶计算计算目的就是做偕波分析。
这个项目难就在软硬的要求都不低,
老兄你怎么都是接这样的案子做?

楼主:
老大,我们只能做别人做不好的东西咯~硬着头皮上~反正别人的也是垃圾!嘿嘿~

网友H:
需要仔细了解一下,最近在做相关应用。

楼主:
同志们,继续继续!别人做的也很简单的,不要想得太复杂,也不要想得太简单~

网友I(2011-06-14):
几百元的东东,没什么技术含量。别费心了。你们都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