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噪声

楼主(2009-11-26):
我最近在做一个弱信号检测的一个项目,要求电源的纹波非常小,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电源的纹波太大,大约在3mV左右,所以在用示波器测地的时候就发现上面是3mV的噪声,然后测每一级的话都有大约几个mV左右的噪声,所以有如下问题:
1,因为我们是办公楼,没有接地线,应该和这个浮地有关系吧?
2,探测器夹子放在地端,测地端得温度为啥还有那么大的噪声呢?
3,这个我在示波器上看到的噪声是真实存在的 还有由于示波器也没有接地发现的?
谢谢啦!

网友A:
3mv已经很小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赶紧的

楼主:
我这里测量的信号幅度很小,电源纹波在1mV就已经很大了,谢谢了

网友B:
差分放大,地噪声可不予考虑。

楼主:
回复六楼,可是我的信号是单端的,没法差分输出啊

网友A:
要求纹波低于1mv的电源,并不是解决小信号放大问题的手段。

网友C:
地噪声

是偶心疼  挨骂

网友D:
你看到的噪声不一定真实,和你的测量接线有关……

当然,开关电源就不要用了,就算要用,起码后面要加个7805或LDO什么的,再处理一下屏蔽,进线用穿心电容,信号用优质同轴电缆接入……uV级的纹波都难找

网友E:
你看到的噪声不会是来自电源,OP的PPSR往往都很大,别将他们关联起来,以免引起误会。

网友E:
测每一级的话都有大约几个mV左右的噪声
照你这么说,噪声不会放大似的,这不是开玩笑吗?

网友E:
3,这个我在示波器上看到的噪声是真实存在的 还有由于示波器也没有接地发现的

这个世界,许多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呵呵~

网友F:
示波器?如果是平常用法,你的结果是不正确的。。因为普通用时的示波器的接地线是有感的,而且比较少,很容易自己就是干扰。不信你测试你自己的示波器的地线。要首先确认仪器和使用方法有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外部电源用的确实是开关电源,但是在我的板子上面加了高精密的LDO的,但是似乎LDO得前后级纹波都很大,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好,我把示波器的表笔的夹子接在电路地线上面,表笔探针放在电路地线上,发现纹波很大,就是那个3mV那么大

网友A:
对于开关电源的噪声很难滤掉。别看运放最高有110DB 的PSRR,但对于这种高频噪声作用十分有限。LDO也是如此。
一般的开关电源噪声都在电源电压1%左右。3mV的纹波对开关电源好像也太小了点,我怀疑你的3mv是不是对的?

网友G:
你对电源要求太高啦,电源做到1mV的纹波,怎么要求地啊,电压是相对的。
如果把问题只针对在电源这个点上实现起来不现实的,及时做到一个,不可能做
到稳定的,如果是现场分布系统,后期不稳定问题会出现一堆的。

网友H:
LZ电路的地线有问题吧,还有就是电路中信号调理的问题,不能怪你的电源

网友I:
你的示波器还可以看到3毫伏的噪声?你的示波器本地噪声多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把示波器的表夹子夹在地上 表笔放在示波器的地上  发现噪声很大 甚至比3mV大很多,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啦!

网友J:
看你的示波器可能就这噪声级别,直接把你的探头的地夹在探针上,我试过的1-3mv的噪声还是有的,TDS,DSO等万把块的,基本就这样.

网友K:
要求太高了

网友L:
微弱信号检测中,3mV电源纹波确实有些大,楼主用的什么电源? 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如果是开关电源,那一定得换成线性稳压源。我做过的电路,电源仔细处理后纹波极小,只有几个uV。另外,建议楼主不要用普通示波器测试(10W以上的高档货除外),用1Ksps以上、六位半以上台式表更合适。

网友M:
表笔的夹子和表笔探针探针短接,你看看示波器输出噪声多大,估计已有mv级

网友L:
楼主用的什么电源,首先应该保证在没有负载或固定负载情况下,电源输出稳定。
另外,需要注意电源的负载之间的干扰,需要做号隔离,或者干脆将干扰大的负载使用独立电源。
我用7805 7905给运放供电,用Keithley 7位半的表测量电源,纹波小于2uV。

网友L:
另外,用示波器测电源?最好用高精度台表吧。

网友E:
交待一下所谓的干扰的频率和波形情况

网友N:
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电路的应用是什么?为什么测试如此微小的信号,一般这种应用都在什么方面?

网友O:
示波器能测那么小的信号?对地线敏感的话,最好不要用示波器表笔的夹子接地,把笔帽拆了,里面有金属环,就是地.用夹子会成一个环
Ps,不知道的项目是什么,对电源要求那么高。一个办法是降低你的电路对电源的敏感,这可以通过全差分电路实现,全差分电路在不失配的情况下对电源的抑制比是无穷。另外就是提高你电源的精度,一般LDO可以做到很小的纹波,这时候差差你的地线,你可以自己计算下,真正的接地点到你片子的接地点的阻抗和电流,每颗芯片都会有衬底噪声,把你的地线之间的阻抗降到最低,最重要的是退藕做好

网友P(2014-04-15):
那是空间纹波,示波器地线和接线端形成一个平面,接受辐射,被示波器检测出来,你把这个示波器环靠近板卡,也能看到这种噪声

网友Q:
首先你得测试结果就不一定准,测纹波需要专门的测试表笔,需要干净的电磁环境。   再说3mv的电源纹波跟你输入信号幅度有关系,但不能等同,很多精密运放已经做了这方面的考虑吧。

网友R:
示波器也有底噪的。。。先排除示波器底噪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