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或 90%

楼主(2009-11-26):
为什么有人说LED照明的效率是20%? 有的人却声称其LED照明达到90%以上的效率?谢谢!

网友A:
设计不同效率当然不同了

网友B:
是什么效率?
化学燃料转化成电能最高为60%, LED恒流控制器效率可达到90%, LED本身的电-光转换效率可达20%,总效率10.8%

要搞出高效率,还得搞仿生学,荧火虫的屁股,化学能转化成光能,效率99%

网友C:
是什么效率?
化学燃料转化成电能最高为60%, LED恒流控制器效率可达到90%, LED本身的电-光转换效率可达20%,总效率10.8%

要搞出高效率,还得搞仿生学,荧火虫的屁股,化学能转化成光能,效率99% ...
引用 网友B:

哈,荧火虫的屁股 PK 地球人的脑袋。

人的脑袋进化余地还很大哦。

网友D:
现在LED的电光转换效率在20%-30%。其余的电能全转换成热能。这就是目前LED散热量大的原因 。

至于LED的驱动,大部分都可以达到85%以上!这个要看采用的拓扑结构!

网友B:
哈,荧火虫的屁股 PK 地球人的脑袋。

人的脑袋进化余地还很大哦。
引用 网友C:
牛帖一个,哈哈:lol

网友E:
看来要多找点萤火虫,仔细研究一下她们的屁股……:)
生物真是神奇的……或者说造物主乃是设计高杆……
如果发光效率能提升4倍,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将会是极大的节约……

网友F:
萤火虫发出的是化学冷光,这个东西有现成的,但无法作为长期照明工具使用,仅供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