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获取映像中代码段和数据段的大小???

楼主(2009-11-26):
用 IAR EWARM 5.20 开发 STM32F103ZC(Cortex-M3内核)

在连接配置文件(.icf)中,我想分别获取 readonly 和 readwrite 块的大小,然后将指定的内存大小减去这两块的大小之后的剩余空间作为堆栈使用,这个要怎么实现呢?

举个例子:

memory     = 256k
readonly   = ?
readwrite  = ?
heap       = memory - readonly - readwrite

最好给个示例的连接配置文件(.icf)

谢谢了。

网友A:
IAR 5.20不知道
IAR 4.42中只要把HEAP的声明放在他们的后面就行了,大小指定为内存大小就行
编译器自己会去算的

楼主:
IAR 5.20 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B:
同问!
翻遍help没有找到
搬4.42的用法说icf文件出错
我宁愿伺候gcc的link script
虽说有点脾气 功能强大啊

网友C:
同问!
翻遍help没有找到
搬4.42的用法说icf文件出错
我宁愿伺候gcc的link script
虽说有点脾气 功能强大啊
引用 网友B:

哎,同意,这点上就gcc做的最爽了。

楼主:
请香主帮忙
实在没有办法了

网友D:
纠正一点:
readonly是指flash,这段区域不能用于做堆栈。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个笨办法,在链接生成的map文件里,可以查到RAM区用了多少字节,然后再回过头去重写icf。。。。。。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的回复

我不是想让readonly段做为堆栈来用,我只是想获取readonly和readwrite段的大小,然后将他们之外的空间作为堆栈来用。
举个例子:

memory     = 256k
readonly   = ?
readwrite  = ?
heap       = memory - readonly - readwrite

最好给个示例的连接配置文件(.icf)

谢谢了。

网友D:
也许我没说清楚

READONLY段在FLASH中,READWRITE在RAM中。你所谓的MEMORY是指FLASH还是RAM还是FLASH+RAM的总大小阿?无论是什么,MEMORY-READONLY-READWRITE都没有任何意义。HEAP只能存在于RAM中。你要是说HEAP=RAM-READWRITE,那还有点意义。

目前,据我所知,IAR无法满足你的需求,但我在7楼说过了,如果你非要定义一个最大范围的HEAP,你可以在链接结束后的MAP文件中找到READWRITE的大小,然后重新回过头去写ICF文件。

网友E:
汗,自己写启动代码就可以实现,管他什么HEAP,还是STACK

网友E:
define block READONLY_BLOCK { readonly };
SFB(READONLY_BLOCK)
SFE(READONLY_BLOCK)

楼主:
vigia:

非常谢谢你

那你能告诉我 HEAP=RAM-READWRITE 要怎么实现呢???

期待你的回复

楼主:
again_gyf:

你好,如果自己写启动代码要怎么实现呢?  我不会啊,能不能教教我啊???

还有你写的:
define block READONLY_BLOCK { readonly };
SFB(READONLY_BLOCK)
SFE(READONLY_BLOCK)
这些都代表了什么含义啊???

网友A:
对了,楼上
你的这个要求是“运行时”的还是“编译时”的

网友F:
暂时用这个

//设置部分
define symbol RAM_SIZE   =   1024*16;
define symbol ROM_SIZE   =   1024*64;

define symbol CSTACK_SIZE =  1024*1;
define symbol HEAP_SIZE   =  1024*1;

//非设置部分
define symbol RAM_START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ROM_START  = 0x08000000;

define symbol INTVEC_START = ROM_START;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ROM_START  size  ROM_SIZE];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RAM_START  size  RAM_SIZE];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4, size = CSTACK_SIZE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HEAP_SIZE    { };

initialize by copy { rw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place at address mem:INTVEC_START {ro section .intvec };
place in ROM_region   {ro code,ro data};

place at start of  RAM_region   {rw};
place in RAM_region   {block HEAP};
place at end of RAM_region {block CSTACK};

网友G:
都是好热心的人啊

网友H:
15楼的回复跟讨论的主题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