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通信技术 怎样知道GSM模块发送短信是否成功?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怎样知道GSM模块发送短信是否成功?

楼主(2009-11-26):
使用AT命令发送短信,模块会返回一个成功或者失败的信号回来,但现在小弟经过测试,我通过模块发送10条短信息,模块返回的信号都是成功信号,但是收到的信息却不是10条,有可能是3条,5条,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模块返回给我们的信号是否是它已经把信息发送给基站的信号,还是模块接收处理了信息,但不代表与基站的通信成功的信号呢??如果是后者,我要怎样才能准确知道我的信息是否发送成功呢??

网友A:
如果返回了OK,表明短信息已经发出了。至于你能否接收到,就要找移动电话的运营商了。短信接收一般都会延迟,时间不定。

网友B:
可以要求回执,但实际上无需这么做,控制好SMS发送工艺即可,不要过于频繁,模块返回的每一信息都要进行分析。

网友C:
收到了再回个ok

网友D:
收到OK说明模块到机站OK了
至于有没有发到收信人的手机,这个要通过移动的网络知道
有些发送失败,会收到短信提示(记得电信CDMA自动就有这个提示,GSM可能要像开启呼叫等待功能一样,向移动的网络申请一个结果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