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34063电感怎么选好?

楼主(2009-11-26):
一个产品中要用到DC/DC, 负载有时会最底30mA,高的时候近200mA, 按200毫安算电感200微亨左右, 按30毫安算1点几豪亨。用示波器看,用200微亨电感,30毫安负载时纹波很大;用1点几豪亨的电感,负载在200毫安左右时波形也不好,而且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俺用过100uH做降压,高压稳成5V用,较理想,具体电路中这个电感值可能要按照开关电源的理论进行计算一下较为合理。

楼主:
我是12V降到5V

网友B:
别折腾了,34063就这个样子,只适合负载电流变化不大的情况。

电流变化大,还得用PWM控制器

网友C:
哈哈,弄到6V,然后再加一个LDO

网友D:
30ma变化到200ma不是很大。电感按200ma算。
30ma时纹波可能比较大。

网友B:
进步很快,从7.5到6, 下一次就是5.5,  5.2了,哈

哈哈,弄到6V,然后再加一个LDO
引用 网友C:

网友C:
进步很快,从7.5到6, 下一次就是5.5,  5.2了,哈

引用 网友B:

哈哈,如果电流要求不大,反正也不失为一个办法,MC34063效率本来也不是太高,哈哈,加个LDO也无所谓的罢。。。

网友D:
不是效率的问题,是负载调整率的问题。不过34063也不会这么差。

楼主:
若按30mA算,用个1点几豪亨的电感,如果工作在200mA能正常,片子不烧是不是也可以,长期工作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D:
电感可能会出现磁饱和,而且纹波会变大。电感应该是越大越好
我觉得不像是34063的问题,我用的时候没这个问题。
你最好把电路贴上来看看

网友E:
前一阵子用34063  吃了大亏了

液晶屏用着 用着就闪 还花屏(扣了偶工资:'()

改成2576  就没出现了

网友F:
用了34063上火的人,估计都忽略了输出的滤波电容……这个滤波电容不能看标签,要看实际的……
而这年头想买个传说中的“正品”电容难度跟买彩票中奖估计差不多

网友G:
555 楼上大骗子,点进去一看,跟34063啥关系都没有。。。

网友H:
估计是没做好,34063把纹波控制在50mv还是可以的

网友B:
10楼:一点几个mH,200mA,这电感至少得一节姆指那么大,得一块钱吧,与其这样,还不如换一个专业的PWM,并且,大电流用大电感,瞬态会很差

网友I:
同意PowerAnts。
34063是廉价的芯片,其工作原理并非PWM,而是和电冰箱差不多,只适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想让34063输出非常稳定并不现实。要输出稳定纹波小,应该选用PWM芯片,同时还要注意滤波电路元件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