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高的AD能用开关电源供电吗?

楼主(2009-11-26):
开关电源的纹波目前很难做的很低,那么对于高分辨率(12位以上)的AD用其供电有什么措施?内部带参考源的AD能用其供电吗? 外部参考源比如LM385能用其供电吗?  电脑声卡好像是16位的AD吧,电脑也是开关电源呢,它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用开关电源做到17位有效分辨率不是难事。所以16位根本不是什么高分辨率

网友B:
微波对AD的影响多大,有没有数据。分析一下数据就OK

网友C:
当然可以,开关电源的品质可以做的很高,问题的关键在于设计和选择,必要时引入二次电源进一步提升电源品质。

网友D:
一般说来,当ad转换速度和开关频率可比时,就有影响。

楼主:
没明白大家讲的。通常开关电源能做到10-20mV的纹波算不错了吧,想赶上线性电源很难吧。10mV对于5V电源就是0.2%了, 而10位的A/D分辨率是0.1%,那么对于参考电源和供电电源都是5V的10位A/D怎么能得到0.1%的精度呢(先不谈分辨率和精度的概念),更不要谈更高分辨率的A/D了。

网友E:
LS,用开关电源也不排除二次稳压,更不排除在电路设计上多重滤波、以及想法消除电源的影响。

网友E:
就算用到开关电源,也不一定非要每一级都是开关电源,
现在高压输电的直流变送电应用已经很普及了,其实这也可以看成是特殊的“开关电源”

网友F:
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可以很小,只要你的滤波电路做得好。

网友G:
据说目前最顶级的基准源也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精密基准+PWM+滤波=数字可调精密基准源

网友A:
没明白大家讲的。通常开关电源能做到10-20mV的纹波算不错了吧,想赶上线性电源很难吧。10mV对于5V电源就是0.2%了, 而10位的A/D分辨率是0.1%,那么对于参考电源和供电电源都是5V的10位A/D怎么能得到0.1%的精度呢(先 ...
引用 楼主:

你的说法欠考虑。
1。ADC有很高的PSRR。对于低频纹波有100DB以上的抑制能力。
2。对于高频噪声,ADC的采样速度不高时,根本采不到。采样速度快的ADC分辨率肯定不会高。

网友H:
呵,AD的精度关键在Vref上,要在此下工夫。现成有很多高精度且高稳定的玩意儿驱动Vref(注意Vref所需功率一般都很小)。
至于AD内部稳定性,只要满足数据手册上的要求都能达到,否则那东东就不可能卖出来(至少名厂是如此)。

网友H:
当然还要补充的是:供电方式,地线处理和PCB设计等等。这些都是“开关电源”以外的因素。

网友A:
补充一点。
adc一般更关注分辨率、线性度和稳定性。
精度反而不是重点。

网友I:
开关电源后面加LDO用好一点的电容,布好地线,纹波可以控制在20mv一下

楼主:
15楼, 20mV以下?10mV对于高分辨率AD也是高啊
12楼, Vref稳定了,AD用纹波几十mV的开关电源供电就没事了? 另外应用系统中一般不会用一路开关电源,再用一路工频变压器供电的线性电源,若用开关电源给参考源(“高精度且高稳定的玩意儿驱动Vref”)供电能得到稳定的Vref吗?
11楼,
  “2。对于高频噪声,ADC的采样速度不高时,根本采不到。采样速度快的ADC分辨率肯定不会高。”
    我用一个纹波30mV左右的开关电源(开关频率100K)给7107数字表头供电,显示数字会波动3个字左右啊,用线性电源一点不波动
9楼,“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可以很小,只要你的滤波电路做得好。” 一个输出5V的开关电源要做到20mV不难,但要做到10mV以下可不那么容易吧
  另外说2次稳压, 我试过开关电源后面再加7805,纹波没什么变化

网友A:
1.要分清楚纹波和噪声。开关电源纹波看上应该是类三角波,噪声是毛刺状。
2.开关电源的噪声很难消除,但纹波做到10mv以下不是问题。用示波器看应该只有毛刺没有三角波
3.我用6位半仪表测5V开关电源,mv级别是不跳的,0.1mv级别跳动也很小
4.我现在用开关电源做4位半仪表,最后一位基本跳1个字或不跳,有效分辨率17.5位,采样频率50~100HZ。用开关电源做4位半仪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J:
表头测不出什么来
因为这些表的采样频率非常的低

不少东西高级示波器都能看出来(采样频率高)

另外对于高分辨率AD,电容选择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