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高手们:路过的一定进来看下!!!

楼主(2009-11-26):
是这样的:我现在做一款电源,反激的。驱动LED,频率100K Hz左右!
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刚接手的时候,副总(主管我们的)让我用“面包板”做。相当于把这个高频线路自己用手焊,覆铜用导线代替!刚开始因为不大懂电源。也就同意了!

  但后面在看相关ICPDF时,发现里面强调不能用类似上面的方法构架线路!但是跟上面反映,他们说先做的看(可能是因为我经验比较缺乏,不放心做的线路,怕反复打板带来高成本)。
直到现在,我用的是一家本土IC 公司的方案。单级PFC直接恒流输出。昨晚测试线路还是不能工作,和原厂沟通,他们让寄一个板子给他们,来帮助我们调试。但是他们强调自己用“面包板”焊接线路不行!肯定不行!
    :'( 问题出在这里:我们现在的线路是自己焊的,上面的主管是做结构出身,对电子也不是太内行。另外对我的电路也不太相信!
:funk: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不用反复打板,就能比较顺利的测试?
或者把上面的测试方法的坏处列举下,最好有代表性,我可以试着去说服他们!

网友A:
只要注意布线规则,是可以跑起来的

楼主:
哦,那就是用手焊也是可以跑的?
好的,我再去试试!谢谢你斑竹!

网友B:
面包板最好别用。
手工焊接导线联接各元器件,只要注意布局,比电路板还好。
圈圈show过一块板,记得是单片机控制四位数码管,就是手工焊接导线联接各元器件。

网友C:
直接先仿真啊

网友D:
高频的不一定行哦

楼主:
来自台湾的高管都很务实呐............比较相信自己的眼睛!

好滴,我接着整,到时OK了我也show来给你们看下.......:sleepy:.......

网友D:
大家仿真的时候都用什么软件?ADS

网友E:
将分立元件焊在万用板上是对的,可以省去反复打板的。。。,改动线路也方便,但要注意焊盘的距离,多用地线穿越易受干扰的地带。

楼主:
LS朋友:焊盘的距离有什么讲究?可以指教一下吗?
“多用地线穿越易受干扰地带”。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

网友:
偶前几天就用面包板焊过一个日光灯电源,居然一次成功啊(有高频变压器,TOP258,光藕和KA431).焊前别人还说"不行的 高频对线路要求很高布线很有讲究的".但是最后还是成了  嘿嘿!:lol  我想了一下:高频对线路要求高主要是指注意导线距离不能太近且要注意拐角,是否平行等,但我自己焊的板的导线之间的距离怎么也比PCB板布线的距离大吧,虽然焊的不怎么好看,但可以用的

网友F:
没那么玄,注意一些原则就行,毕竟频率还不算高.

网友G:
频率100K左右也算高频?

网友G:
用万用板焊接完全可以的,但一定要注意安全间距,把高压差之间的焊盘弄掉,否则很容易高的跳火哦~

不过呢~
这年头,PCB打样也要不了几个钱,如果是公司研发的话,“副总(主管我们的)让我用“面包板”做”确实不太应该,至少第一次的板是必须要打的,以后的小改动就自己搭线咯~

网友:
回复 网友G:
原来100多K不算高频啊     那变压器还叫高频变压器?

网友G:
所谓的“高频变压器”只是相对于50Hz的工频而言的,实际上还是低频。
对于布线来说分布参数不存在影响(当然,电阻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H:
科技进步了,100K也算高频了?

楼主:
LS兄弟:     100 000 Hz不算高频吗?

网友H:
如果100k属于高频,那1GHz 2.4GHz是不是算是极甚超高高频了?
按俺学的和用的,几M以下的都是属于频率比较低的;
几百K频率的电源,万能板和正式PCB能有啥差别啊?
有差别也是乱焊乱走线引起的;莫非正式画PCB就知道走线规则,用万能板搭就忘记考虑走线规则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都可以用万能板自己DIY一个做实验,工作起来是很容易的,只要不出差错。

网友J:
2M的能用万用板子搭么?

网友H:
万能板也是PCB吧?
跟批量制造的PCB不同点只是一个是印刷的铜箔一个是焊接的铜线。

楼主:
蒽!
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帮助!
说了这么多,归根节底,还是一个走线规则的问题!

所以:请关注电源版新帖!!!

网友K:
驱动LED,用了PFC ??

功率超过500W ?

楼主:
没有!
60W的,LED做那么大功率散热怎么办!
单级PFC直接输出,反激的!方案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