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二极管放大采集电路

楼主(2009-11-26):
光电二极管使用的是滨松的PD333-3B-L2,光电流最大为33mA,所以选择了100K的电阻,用op27转换成电压信号,最大3.3V。单片机AD采集范围为0-5V。
请教电路接法是否正确。

网友A(2009-12-31):
单电源应用的话运放的3脚应该接Vcc/2,才能保证动态范围,此外二极管的方向反了,应该工作在反向偏压。
100K电阻上应该并联一个电容限制带宽,减小噪声。

网友B:
光电流那么大,应该不用运放都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