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路必康 :请问仿真器线路是否可以公开?

楼主(2009-11-26):
我是学校的,想把仿真器硬件电路集成到试验箱上,请问是否可以将线路告诉我,还是只能买你们的仿真器,谢谢!也可以单独谈谈.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你是指OCD仿真器吗?这个硬件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B:
没有话语权,关注···

楼主:
是的,我就像将OCD仿真器电路集成到我的实验设备上,不知路必康是否公开这部分线路,我打电话没有找到相关人士

网友C:
你指的是不是“8051 OCD ICE”呀?

网友C:
我刚才看了看,应该手工抄一下板子就可以了吧,里边就几条线比较主要的,再datasheet上的管脚分布

网友D:
看一下手册如下图, 不就二根脚+Vdd+Vss接出来而已

网友E:
图收下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把Adapter也集成,即直接将usb线插到试验箱就可以了;如果只是SDA,SCL线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F:
这个应该不公开吧,不然不就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D:
厂家早就提供了啊 , 自个下载吧..." 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 ... e=Development%20Kit "

MPC82G516 ICE Tool / MPC82G516 ICE Tool-2 ...任一个里头都有

网友E:
那里我早就看过了

网友G:
那个网站上有一些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