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68013在c2模式下eeprom地址

楼主(2009-11-26):
我想用c2模式下载,但把iic文件下载到eeprom中,似乎没有反应,我用的eeprom为24c64,地址为000,不知是否正确?如果我的68013上挂了几个eeprom,地址不同,它从哪个eeprom中读取数据呢??

楼主:
今天又把说明详细看了看,在EZ-USB的输入和输出中有说明,地址为001

楼主:
详细说明如下:24lc01,24lc02为000;24lc32,24lc64为001;

楼主:
24LC00响应所以8种设备地址

楼主:
上电复位EEPROM测试结果在ID1,ID0中

楼主:
但另外iic总线控制器中是否有对主机地址的设置呢?

楼主:
是否可以直接由68013对eeprom写入c0的八个字节呢,不通过EZ-USB conrol?不知哪位大侠做过

网友A(2010-01-12):
回复 楼主:
你向eeprom写了多少位数据?最后面几位是0x80,0x01,0xE6,0x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