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方案求ic

楼主(2009-11-26):
大家好,我现在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一个2port USB HUB,上行接主机,下行接两个USB DEVICE,如果有类似芯片,希望不吝给一下型号,集成MCU(ic上有8位独立的MCU,还有USB上下行接口)的也可以。多谢了!!!

网友A:
这事去问 00
他是USB行家

网友B:
这个找一个USB HUB芯片就行了呀...不过4端口的HUB芯片较常见一些...去baidu搜索USB HUB芯片吧

网友C:
NEC的用过一回,稳定性及口碑比台系的好,crypress也有,不过封装不要焊,所以选中了upd72XXX,具体型号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