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调试求教

楼主(2009-11-26):
最近参照TI的DEMO设计了一块CC2500的板子,通过SPI接口到LPC2318来做.CC2500的软件设计也基本上上参照TI的来的.现在能够正确读到CC2500的ID和版本号(0x80,0x03).在发射端发送数据的同时,也可以在GDO0管脚能看见有脉冲波形输出.但在接收终端上始终接收不到数据,GDO0也没有脉冲出现.不知哪位遇到过这个情况,还请帮忙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我也准备做CC2500的板子,不知楼主使用的是PCB天线还是SMA天线?

楼主:
我用的是PCB双极天线

网友B:
这个事情可不好说,你自己搭建的系统未必能保证硬件部份的完好,只有硬件部份没问题才能确定是软件编程的问题,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器件本身包括外围元件的频率参数、PCB设计、焊接、软件编程等等。

楼主:
确实是这样,很是不爽.现在我就怀疑载波频率和带宽的设置上,是不是和天线设计差异大了.有点抓彩票的感觉.

网友B:
还不到考量天线设计的份上,天线设计不良只是影响通讯距离,与信道能否工作无关。芯片设置只要严格按厂家推荐的来问题也不大,就怕存在硬件问题,这个是要首先排除的。

楼主:
今天在发送终端上测试了一下,在发送数据的时候,我直接用示波器观察天线上的波形,为18Hz左右的方波,这个频率应该是我发送数据的频率.和GDO0的输出频率是一样.那应该可以肯定发送端是正常的吧.同样的硬件,只是接收终端为接收程序控制.可在接收端GDO0一直就没有信号?正常的话,在接收端是不是可以通过示波器看到与发送端天线上一样的信号?但,也是没有信号.还请指教.

楼主:
电路我是参考http://focus.ti.com/docs/toolsw/ ... 25xxem_ref_des.html里面来做的,基本一致.

网友B:
楼主的判断方法不能表明信道一定正常工作,要看也得用频谱分析仪,示波器是无意义的。

楼主:
终于有收到数据了!COPY的东西就是没底,还好是TI的,一直对他有信心,呵呵.问题出在接收终端的供电上,忘了那边其它电路以前做了修改了.导致供电不能输出20mA这么大电流.多谢chunyang斑竹的热心.

网友B:
呵呵,硬件问题,什么古怪都可能碰到……

网友C:
呵呵呵 标记一下 有时间也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