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lsi 时钟 起不来啊 怎么配置

楼主(2009-11-26):
   CLK_ICKR=0x08;

/* Configure clock prescaler */

CLK_CKDIVR = 0x01;
/*
分频时钟源
*/

/* To select external source by automtic switch */

CLK_ICKR |= 0x10;
/*
使能转化 */

CLK_SWR
= 0xD2;

/*
时钟源选择 选择HSE*/

while (!(CLK_ICKR & 0x10));
/*
等待直到转换完成 */

if (CLK_CMSR != 0xD4)
检测是不是配置的时钟源

while(1);

楼主:
香主 帮忙啊

网友A:
先使能时钟切换,再切换,不过你用LSI的干什么?

网友B(2010-05-08):
void CLK_LSI(void)
{
        CLK_SWCR |= 0x02;                                                        /* 使能转化 */
        CLK_SWR        = 0xD2;                                                                /* 时钟源选择 选择LSE*/
        while (!(CLK_SWCR & 0x08));                /* 等待直到转换完成 */
        CLK_CKDIVR = 0;
        CLK_ICKR &= ~BIT(0);
}
void CLK_HSI(void)
{
        CLK_SWCR |= 0x02;                                                        /* 使能转化 */
        CLK_SWR        = 0xE1;                                                                /* 时钟源选择 选择HSE*/
        while (!(CLK_SWCR & 0x08));                /* 等待直到转换完成 */
        CLK_CKDIVR = 0;
        CLK_ICKR &= ~BIT(3);
}

注意用LSI要修改选项字节

网友C:
如果需要将LSI作为主时钟源是需要先打开Option Bytes的LSI_EN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