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2个电流转电压电路

楼主(2009-11-26):
2个电路都接电流互感器,互感器理论设计最高为25A/25ma,转成电压,第一幅图当电流超过25A立即饱和,第二幅图可以测量到60A(厂家说有余量可以到60A)
小弟不会发图,只能在附件中,帮忙看一下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电流互感器跟运放有匹配啊。

网友A:
诶~玩电的都得小心点。安全第一。
回去反省反省再来。

楼主:
LS说话不要说半句啊,哈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说下!:(

网友B:
你把2个二极管去掉试试。

楼主:
2个二极管,104电容都去掉过了,把后面的电路也断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流互感器可以空载?

楼主:
LS的,第一个图是利用运放的虚短和虚短分析的,原理性没问题的

楼主:
现在在想是不是电流互感器跟运放的匹配问题

网友B:
50欧就是负载啊

楼主:
第一个电路其实50欧就是负载,从互感器角度看负载应该为0的,因为有运放虚短

网友C:
第一个参考图要是不接地,接一个参考电压,比如2.5V,这个参考电压会不会有影响啊??

楼主:
忘记说了,运放接正负12V电压

网友:
电流互感器与运放没有匹不配匹配这一说法,你用的1000:1的电流互感器,用它在电阻上产生电压,然后用运放整流电路变成电压即可。

网友D:
那个待测的电流是要运放输出提供的,想想运放能输出那么大的电流吗?

楼主:
away老师能讲清楚些吗!因为当前板子做好的是第一种的电路,尽量不改板子!

网友E:
今年毕业的,瞎说两句,欢迎拍砖~

网友E:
但是刚刚查了324的手册,在VCC=5V,VEE=GND T=25℃时,好像短路电流可以达到40mA,我就不太明白了~

网友F:
LM324的正常输出电流只有20mA

网友G:
第一个图根本不行的,不只是饱和的问题,还有信号失真,可能你没有发现。第二个图可以用。
LS说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解释,因为324现在接的是正负电源,资料上说的那个40mA的电流是建立在输出端到地线上的,在这里就是到负12电源上,所以很容易是人误解。在地线到负电源之间没有其他回路,所以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H:
首先要注意一点,普通小电流互感器输出的带载能力是很差的……所以你要保证一点,就是取样电阻越小越好,最好用两级放大电路。第一级完成I-V转换,第二级放大电压至所需范围。

网友H:
我更喜欢用的是互感器输出接一个小阻值电阻,运放放大电阻两端的电压。这样可以省两个二极管,而且采样电路断电时,系统是安全的。

网友E:
第一个电路类似的我见过,LZ好像省去了一些东西
http://www.ei28.com/tradeinfo/offerdetail/5-1215-0-1154.html

网友D:
根据虚断原理,输入的电流必须靠运放把它“吃掉”,要使运放工作正常,尽量使运放输出电流小一点(通常小于5mA)。

楼主:
看了324的手册,输出典型只有20ma

楼主:
理解awey的意思了,谢谢away

网友I:
估计是LM324无法输出25mA电流。
12V电源,功耗也太大了。

网友B:
第二个图的比例电阻最好也选大点,10K,50K.减轻互感器的负载

网友J:
50A,LM324可以直接推大音箱和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直接接电阻可以的,互感器厂不建议这么接!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先看清问题

楼主:
联系互感器厂了,想做50A/10ma,说成本会大幅度提高,只好无奈改成第二种电路了,当然比例电阻会加大!
一次错过了下次会注意运放的输出电流了,哈哈!

在这里再次感谢away的帮助!

网友J:
唉,就是接一个负载电阻,加个运放做阻抗隔离,然后叠加个直流分量,不就行了?
要想好点做成差分或仪放,模电书上的标准电路就可以了。
至于量程范围,不就是个比例电路,也是模电书上照搬就行了,有啥好讨论的?

网友L:
菜鸟发表一下意见,大家不要见笑,放大器其实只放大电压信号,放大器输入级的电压就是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前端信号放大后有一个50欧电阻进行反馈,这个电阻很显然太大啦,放大器输出电压会在反馈回路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导致二及管上的电流变大、电压升高,最近输出信号只能饱和,这个电路的原理用这种放大器其实就是错误的。
互感器公司给你的参考电路用的放大器不是这种放大器,他们用的放大器是放大电荷的,在放大器的内部有输入端有一个电阻。可以把二极管二端的电压当成一个电压信号然后放大,也就是说在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加一个R,R的位置要在反馈前端。同反馈电路一同构成一个放大一定倍数的放大电路就可以啦。这种方法应该没有问题的,LZ可以试一试

网友M:
负反馈运算放大器的公式是Rf/R,第一幅图好像没看见输入电阻啊,那就是说输入电阻就是互感器的内阻了,根据第二幅图放大倍数是2.5倍,第一幅图的应该是多少?
还有,第一幅图中的两只二极管是保护用的,为何不再加只缓冲电阻呢?

网友(2011-07-30):
想要从运放输出电流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