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楼主:
要用三极管做一个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电路,哪位大侠可以帮忙解决?
问题描述:通过变阻器调节基极电流Ib来控制集电极电路Ic,亦即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用Proteus仿真,一直实现不了Ic随着Ib按照一定的倍数变化,哪个大侠可以给出一个实际的电路,三极管,电阻参数都可以给了,3Q先!!!

网友A(2009-11-26):
简单的单管放大电路是无法保证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成正比的。要实现严格的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成正比,必须施加强电流负反馈才行,那是单管放大做不到的。

楼主:
不一定要输出与输入成比例,只要改变变阻器,电流Ib变化,Ic也可以变化,输出电压能够连续变化就行了,maychang老师能给出一个例子吗?实际应用的

网友A:
这样的电路,难道你的模拟电路教材上没有?

楼主:
有啊,我看了,我想要的是这样的电路,可是电阻参数不知道该怎么选择,maychang老师帮忙看看啊

楼主:
现在就是想要改变电流得到连续改变的输出电压,这个电路有哪里问题啊?烦请帮忙改进,感激不尽啊:)

网友A:
自己先看看,三块电表读数各是多少,然后考虑三极管是进入了截止状态还是饱和状态,再考虑R1和R2还有RV1该如何变化。

楼主:
现在可以实现功能,但是C,E两极间的电压通过调节RV能够从小变到24V,但是可能因为是BJT,这个电压无法驱动一个负载,负载是一个电磁铁,工作电压24V,电流1.85A,现在如果想要驱动这个负载,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驱动??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B:
用MOS管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A:
1.85A是比较大的电流,能够承受这么大的电流的功率管,其放大倍数一般比小功率管要小,换言之基极输入电流要比较大才行。假定放大倍数40,那么基极电流要近50mA。如果基极也由24V供电,串联的电阻最大约470欧。
注意基极电阻的耗散功率,电磁铁两端必须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C:
这个电路并来就不稳定,电机两端不要接电容,因改接消特基二极管,1N4148.你的三极管的功率也不够,应要换成大电流的,最小要8050.

网友A:
楼上,1.85A连续电流你用8050?不怕冒烟?
用BD437还差不多。那也要考虑散热。

楼主:
要在电压输出端加续流管??还是BJT换管子啊??哪位高人指点迷津啊。。:dizzy:

楼主:
哪位大侠可以帮忙解决下啊: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A:
管子要换,续流管也要加(感性负载),两个都是必须做的。

楼主:
maychang老师能给点具体的意见么?管子要什么样的?电路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式啊?

网友A:
16楼:
你在8楼不是已经提出具体要求了么?
24V1.85A的电磁铁。

8楼的要求与首帖和3楼以及5楼矛盾,电磁铁并不要求电流连续变化,只要求在“有”和“无”之间变化,换言之,是开关方式工作的。

9楼意见应该考虑,驱动MOS管比驱动BJT容易,但需要注意MOS管门极和源极之间一般只允许最大20V电压,通常12V已经足够。

网友D:
用运放比较好一点。输入加在一个电阻上,从电阻上取电压加在运放输入端

楼主:
十分感谢,我接着仿真进行试验,有问题继续问大侠们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