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IC单片机的AD输入问题

楼主(2009-11-26):
如图,运放输出电压通过R26输入PIC单片机进行AD转换,那这个R26的阻值怎么确定呢,阻值不恰当会不会使运放实际输出电压与PIC引脚检测到的电压有偏差?

网友A:
这个是放大电路知识,和PIC没关系,不要因为中间用到PIC,就什么都是PIC “惹的祸”

看在你发在本版的份上,俺就稍微回答一下你,一般来说,在OP的输出端是不接电容的,R26的取值一般有个范围,一般接100欧姆就可以,太大了就可能拉低Pedal处的电压,个人估计你这个10K有点大。

R26的值其实相当于OP的输出阻抗部分,你自己算算,PIC的AD输入阻抗是有要求的,根据不同的型号,一般在2K~10K范围内。

网友B:
这个电阻在这里起两个作用
1.与C14组成RC低通滤波
2.限流,保护PIC的输入引脚
至于能不能引起检测误差或者引起的误差有多大,建议看下PIC的datasheet,看下输入阻抗,自己计算下

网友A:
即使没有AD的输入阻抗限制,也有OP的带载能力的限制,太大就带不动了,所以一般接100或者200欧姆就可以,也满足了限流防止LATCH UP的问题。

尽量不要在OP的输出上接电容,接容性负载有很多弊端,在输入端如PIN2并接电容即可。

网友C:
8腿和4腿接反了吧?

楼主:
是我画反了~

网友D:
PIC的AD建议输入阻抗小于10K,如果没有其他限制条件,就尽量取小,有利于加快转换速度。

网友E:
运放输出端这样接没有大碍。

网友F(2010-02-05):
去看看运放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有次在华为面试,人给我出过一道题,就是说运放空载输出电压12V,带载1K时输出变为9V了,让计算运放输出电阻多大,就是这个道理啦

网友G:
如果担心检测电压不准的话, 可以用程序得到的数值计算出个理论值,再用电压表测一下实际的电压值,
二者比较一下, 通过这个方法也可以调节一下R26,选一个合适的

网友H:
R26基本上等于了AD转换的输入内阻了,理论值是小于10k,当然0阻抗值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