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时,出现百分比怎么处理?

楼主(2009-11-26):
PLC编程时,出现百分比怎么处理?比如:按下开始按钮,P101放料进V101,大于百分之五十时停止,自动开始P102.。。。。。。。。。。。

网友A:
换算成实现值。

网友B:
放大100倍不久行了吗,50%放大100倍之后不就是50了吗。

网友C:
估计一下 时间  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不过好像是没有那么精确的!!!我想应该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就是用传感器,然后转换信号给PLC  在做处理!!

网友D:
你用的什么PLC,有没有AI输入啊,如果有,输入个阀位反馈。如果没有,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