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载设备电源设计

楼主(2009-11-26):
请教下车载设备的电源设计问题,车载电源好像波动范围较大,大家有什么成熟的解决方案没有?谢谢哦!

网友A:
波动大了估计也不行的吧?车上的设备都是要求稳定电源供应的。可以试着向电源厂家寻求支持!

网友B:
开关电源,无论是哪种拓扑,允许的输入变化范围均可满足汽车发电机或蓄电池端电压变化,变化2倍甚至更大一些都可以正常工作。
可以说根本无须任何解决方案。

网友C:
电源输入端电路:

dcdc选用输入范围较宽的。

网友D:
告诉楼主一个实际经验,我在做的产品中发现,电源输入端的68V的TVS都会烧坏,你算算电压波动会到什么程度?

网友E:
看你要达到什么效果了
如果要满足ISO7637 ,那就难度大很多,且贵

网友F:
12V(14V)系统,电源上的尖峰比较高,如果蓄电池因老化内阻大了,则可达七八十伏甚至近百伏。

一般要求电源管理器件的耐压达到150V,可靠性要求极高的,还要加突波器件及TVS加以保护。

网友F:
24V(28V)系统,要求更高

网友G:
采用DC——DC进行转换,

网友H:
      有些人的话是危言耸听!
      车载电源的供电系统一般为三种:一、普通小型车辆的电瓶额定电压为12V,电压波动范围9V-16V;二、大型卡车、客车的电瓶额定电压为24V,电压波动范围为18V-32V;三、重型机械车辆的电瓶电压为48V,电压波动范围为36V-64V;此为汽车行业标准。
      当然,要考虑电源脉冲试验,其电压是很高的,但时间很短,不只是正向脉冲,还有反向脉冲试验,具体电压、时间、及试验方法我有一文件,晚上传上来。

网友H:
资料

哦,不好意思,中文版的电子文档找不到了,只有这个。

网友D:
请教,如果24V的车载产品按照32V的标准设计,怎么能过上面的110V的测试呢?

网友D:
即使产品能过ISO7637标准,在中国的汽车上使用,仍然可能会有个别会损坏;
特别是维修动过线路的车,不为什么,就因为是在china。

有条件的,可以去车上实测下电压,
注意要测大油门高速跑的时候的电压,而且不是测电池接线端的电压,要测仪表板或者其他地方的电压;
当然,你要开辆新的宝马/奔驰来测,就当我没说。。。

网友H:
这说明你们根本没有了解汽车,汽车对电瓶充电、对系统供电是要经过电压调节器的。汽车的供电系统,平时是很安全的,只有在调节器损坏时,或性能别差时,才有可能出现高电平脉冲的。要不然,汽车电子设计工程师就可以下岗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D:
一般是在电源输入端加上33V的TVS管,在日本有的公司使用32V的大功率稳压管。

网友F:
re: yuanchsh, 看来你并没有完全掌握ISO7367. 俺7楼所言,在iso7367-2-5.6.5有详细讲解

扯日本拿30V的器件干啥?肯加mH级电感与大电容做差模,LC突波吸收,18V的器件都没问题。早年做汽车上的功放,12V(14V)系统,功率器件只允许18V的最高输入电压,你看看咱们环镜试验是咋玩的

浪涌一项不过关,而敢出货的,等着关厂门吧

网友H:
俺干了这么多年(至少10年以上)的汽车电子产品,看见过的产品有90%以上,没有在电源端串上一个电感的,只有少数小功率的产品,而对EMC要求很高的,才有这么做,但他不是为了抗浪涌,而是为了EMC。试想一下,就知道了, PowerAnts上面的试验条件也说明了,汽车的发动机输出的脉冲幅度和频率是与其转速有关系的,所以,用一个固定电感能解决问题吗?它只适应于固定频率的滤波,不适应于变频的,更不是应用于低频的。当发动机的转速在最低时(即保证抬速时),浪涌脉冲的输出频率能低到300HZ,当油门加到最大时(空载在150码),浪涌脉冲的频率能有2K-3K,这都是我亲自测试过多辆汽车而得到的结果。将电瓶拆除测试,我倒没有试过。

网友D:
12V的汽车,发动机高速运转时,我实测过,有可能达到22V以上;
听说过24V的汽车曾达到60V,不过不是我亲眼所见;
而且只要高速状态维持,电压也会一直维持这么高;
电压高低跟车的种类和使用年限有关。。。

网友D:
其实主要就是汽车上的接线方式和电瓶的性能决定,如果是下图第二种,电压就会稳定很多。

网友F:
yuanchsh, 俺只是就你10楼的“有的人危言耸听”发表一下意见。标准的定立,并不是拍一下屁股就出来的,总是因为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才会有这样的条款来限制。电池开路或接触不良的情况并非没有,标准中有注明。

网友H:
回复 网友D:
好像发动机后面还少了一个电压调节器啊,第一个图的接法不符合汽车行业标准,第二个符合。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啊啊,大师不要生气。我是就楼主“电压波动”一词而说的,我也不知道浪涌脉冲算不算电压波动。
但是不管怎样,只要发动机后面的电压调节器不出问题,一般不会有那么严重的情况发生的。其实,这些在汽车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好了。

网友F:
车载发电机,属于它激交流发电机,电压调节器,是在发电机内部的,它是一个闭环,通过调节励磁电流的大小来稳定输出电压,由于闭环有一个瞬态问题,如果负载突变,输出电压就会跌落或上升。

并不会在直流母线上接一个稳压器。

网友F:
并且,俺对汽车上的情况并不了解太多。俺不是什么大师,请不要给俺这顶高帽子,哈。。。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哈哈,虽然俺工作十几年啦,技术也不算很差,但俺是打心底佩服你的,你就不要谦虚了。中国有句古话:“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俺知道你是高手,有时俺说错了你不要见怪,啊。

网友B:
  1.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 yuanchsh自认是“行家”了?

网友H:
楼上的moumou
告诉你一句话:“天下只有第七,没有第一”。不要自认为有点资格就能卖老!!!:lol 有才还要有德方能称为“人才”,有才而无德者,只能是“罪才”。

网友A:
哎呀 大师都在谦虚
那我们新人该羞惭了..............

网友D:
我在19楼的图,前面那部分叫“发电机部分”而不叫“发电机”,就是简化的配合文字说明一下问题;
而且可以说,没哪个汽车完全按照第二种方式接的,你以为汽车生产商是音响发烧友?
如果都那样接,那电池极桩上得接多少线?要多花多少铜线?

网友D:
说句公道话,我这几天跟yuanchsh的讨论,觉得yuanchsh也是个高手了,在这个论坛上起码也是中上水平了,不同意的可以露2手,我来做裁判,哈哈;
各人有各人的专长,何必非分个高低呢。。。

网友I:
只知道我拆过的车,直流电源线都只有一根的……另一根,当然是拿车体当导线了,谁叫整个车体都是金属呢

网友B:
拿车体当导线,北方习惯称“搭铁”,不知道南方是否如此称呼。

网友F:
论坛论坛,便是要各抒已见,谈天说地,不然来这儿干嘛呢?

问题总是在讨论中澄清的,欢迎大家就网友的问题提出自已的见解,就算是争得面红耳赤,这是好事儿。这样才能发现自已的不足,共同提高。

当然了,咱们不希望任何人因为讨论问题而出言不逊

网友H:
国内车大部分是负极搭铁,但国外有很多车是正极搭铁的啊。不过,如果负极搭铁的话,标准是要求发电机正极线直接接到电瓶正极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不按照标准要求做,因为是在中国。

网友J:
车载发电机,属于它激交流发电机,电压调节器,是在发电机内部的,它是一个闭环,通过调节励磁电流的大小来稳定输出电压,由于闭环有一个瞬态问题,如果负载突变,输出电压就会跌落或上升。

并不会在直流母线上接一 ...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几句话,讲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电池老化也是个问题。

网友K:
挂个电压钳位功率器件就搞定了吧,第2页以后扯了半天,看得晕乎
第一页我收藏了,备用.

网友F:
哈,真象恰恰在第二页,第一页只是皮肉而已

网友L:
请各专业电源工程师设计一下比较把稳!

网友M(2010-05-19):
很精彩
怎么就没了呢。。。。。。。。。。。。。。。。。
大家继续讨论,本人才疏学浅就不发言了

网友N:
电源输入端电路:

dcdc选用输入范围较宽的。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大虾,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多大啊?负载能力怎么样呢?

网友N:
      有些人的话是危言耸听!
      车载电源的供电系统一般为三种:一、普通小型车辆的电瓶额定电压为12V,电压波动范围9V-16V;二、大型卡车、客车的电瓶额定电压为24V,电压波动范围为18V-32V;三、重型机械车辆 ...
引用 网友H:

上传啊,发我一份,我想看看啊

网友N:
菜鸟受教了,大虾们果然厉害,佩服佩服,很难看到这么高水平的讨论,小弟要多多学习啊,谢谢啦,你们都是高手,真的,很少人能够这么了解的,我们公司最资深的工程师,我觉得也不知道这些问题啊!!!

网友O:
电池老化不是问题,稳压器坏才是主要的。电池接触不好的也很多。

网友P:
哇~  华山论剑  呵呵
  学习了。。

楼主(2010-08-29):
呵呵,惭愧惭愧,当时发了此帖是因为刚入手车载又急于产品设计,后来参考了一下别人的车载DVD的电源输入设计部分,就没太在意我这个帖子,没想到成了精华帖,众多高人"华山论剑",让我等新手学习啦。
目前我的电源输入方案是,输入端加个littlefuse的保护器,V18AUMLA1210,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下spec,号称是专为抗车载浪涌设计的。接下来接大电容和串接一个360uH的大电感。我想这对车载环境下的电源变动应该是通行且实用的处理方式。至于实际效果尚待测试验证。

网友M(2010-10-24):
iso7637-2不是很好过。

网友M:
哪位有高见,储能方案性价比忒低

网友Q:
回复 楼主:

用V18AUMLA1210有点玄。我们车载电源设计的时候,保护部份的成本都很高。

网友R:
拿车体当导线,北方习惯称“搭铁”,不知道南方是否如此称呼。
引用 网友B:

都这么说

网友M:
回复 楼主:

用V18AUMLA1210有点玄。我们车载电源设计的时候,保护部份的成本都很高。
引用 网友Q:

能量有点小  抗不住7637的测试,尤其是国家标准化研究所的

网友S:
做车充一般要考虑在打火起动时电压变化范围,还有刹车时的电压变化范围。
一般都要求IC的输入达到28V。
可提供相关IC资料参考。。。

网友T:
回复 网友C:

这电路画的,首先是画图工具画的贼难看。其次,如果电路反接,保险丝一烧一个准!

网友U:
以前我们做的防护才18V都可以啊.

网友V(2011-03-16):
我们做的车充最大输入电压才15V,不知道会不会出大事。。。赶快回去查。。。惴惴不安啊现在

网友W(2012-08-03):
其实两位师傅说的都有道理,只是方向不一样,一个是指外部电路,一个是指内部电路,不矛盾的:D

网友X:
本来我不想多话,但看到前面有人说:“有些人说话就是危言耸听”,我不得不说几句。
本人恰好专门从事车载设备设计,我公司的产品大量在公交车和长途客车上长期运行,本人也有幸见识了千奇百怪的汽车电路无数。
理论的东西我不想多说,我只想说,业内人士把车载电源叫做“从地狱来的电源”,此言绝非危言耸听!

刚进入这行时,我也曾天真地认为车载电源简单而稳定,就象有人说的“蓄电池就是一个容量无穷大的电容”。这个想法回报给我们几次血泪教训。
现在,我们对电源是这样要求的:
输入:在8-60V范围内可长期稳定工作,在100V电压下可满载工作30秒,可承受200V/0.1秒的电压冲击,过8KV ESD测试。
输出:12V/3A。
效率:在24V输入时>85%。

现在我们的产品电源部分损坏基本为零。哪怕那些发电机有故障的、蓄电池总继电器接触不良的(引起所谓的“抛负载”),各种乱车坏车报废车,我们的电源统统不坏!。

补充一下:
前面有朋友提到做的18V的防护都工作得很好。
如果你的东西用在12V的轿车上,确实要求就低得多。因为轿车电路设计要求高,保养也比较好,电压波动范围小。

如果你的东西用在24V的大客车上,那你就要谨慎了。以我熟悉的公交车和长途客车为例,豪华客车好一些,普通的公交车,普遍很差,有的甚至可以用垃圾来形容。刚出厂的新车,其电路隐患成堆,都是降成本赶工期的结果。另外,车子的后期保养普遍很差,有的维修人员水平太差,在维修过程中乱改乱动电路。我曾见过有一条线路的十几台公交车,全部将蓄电池出来的总继电器去掉,改成手动的老式闸刀,在车辆颠簸时,闸刀的铜片接触不良,引起“抛负载”,产生100-200V的浪涌电压,将车上的收音机、GPS、空调控制器、IC卡机全部烧坏,连日光灯都全部烧掉,可笑的是维修人员始终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楼上同行。。。:handshake

网友Y(2012-10-10):
31# mohanwei 电源输入就一根线,地回路由搭铁和车体共同构成滴。

网友Y:
32# maychang 必须叫“搭铁”。。。

网友Z:
确实是会到100多V的脉冲 而且很频繁 特别是公交车上面

网友AA(2012-11-15):
电源设计学问水太深了。现在头大得很

网友AB(2013-09-24):
车上的电子设备工作环境较差,电源波动较大,震动大,温度较高,对电子器件损耗大,很多电子元件厂商都不推荐在车载上使用,前家公司做公交车的车载电视,其中有一个24V转12V的电源模块特别容易坏,车子一启动机子就工作,车子启动电源波动大的缘故吧,特别容易烧电源。后来加了启动延时好了很多。

网友AC(2014-02-01):
没想到车载电源如此复杂,不知道这出现如此多的输入的不稳定是怎么引发的呢,哪里来的100v甚至200v的输入呢,输入不是一个电瓶吗

网友AD(2014-11-30):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使用的方案是最可靠的?是否能推荐给大家?

网友AE:
反对楼上提出什么电池24V 12V来设计或做指导性指标!…
  那是发电机!应用可控硅给电池充电!完善保护措施。
  给车载电子设备再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