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功能的芯片——“状态监视”

楼主(2009-11-26):
有没有这样一种芯片,输入是N路数字信号,输出为一位。
    当输入有变化时,不论是某一路发生了变化,还是某几路同时发生了变化,此时输出1(输入端无变化时,输出保持为0)。
    我是希望用它来作为外部中断信号输入给单片机,再让单片机检查是哪路发生了变化,以便做相应的处理。
    3Q!

网友A:
用单片机做吧,成本在5元以下,比用电路还便宜
比如用atmega48,所有io都可以做外部中断用

楼主:
用单片机做吧,成本在5元以下,比用电路还便宜
比如用atmega48,所有io都可以做外部中断用
引用 网友A:
这块单片机上的IO口所剩不多了,“查询”感觉不简洁,所以希望通过一个外部中断来做。

网友B:
如果极性相同,很简单,通过与逻辑来实现。
简单点,每路信号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到中断口……

网友C:
莫喊喂真是省钱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