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打印机编程接口问题

楼主(2009-11-26):
要做一个简单的单片机应用系统,就是单片机把有关数据信息LCD显示,同时用户可通过按键直接打印,打印机要求使用热敏打印机。网上搜索了下,发现热敏打印机主要有串口,并口和USB等接口。咨询了下,热敏打印机,一般直接连在计算机上使用,
但是我们使用比较特殊,是连单片机直接控制
不知道有没有接口的详细说明书,否则我们用单片机怎么直接控制它呢?希望坛子里用过热敏打印机单片机编程的大侠不吝赐教啊!
买热敏打印机时,厂家会提供这样的编程接口吗?是12V标准的,还是TTL标准的。
万谢了先!

网友A:
打印机看厂家的手册,串口的通常是初始化完了,打印内容直接送内码

打印头就复杂了点

楼主:
谢谢!
我们找厂家购买热敏打印机时,一般厂家会给出详细的接口说明吗?
以串口为例,这种打印机的串口是不是标准的DB9,就是说,是不是和PC上的串口完全一样的?我们只要做好单片机和打印机串口的通讯就可以了?
2# 宇容创行

网友A:
串口当然是标准的,厂家那么多,你找有资料的买就是了

楼主:
非常感谢!
看来大虾是用过热敏的,能不能推荐一种型号,带资料说明的。最好还带自动切纸的那种。
4# 宇容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