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11-26):
我手头有根24V直流变压器的电线,它的一头是两个导电点,一个点是通常见到的插头那样的片状,一个是一根细棒就像针一样,我现在请问的是,这俩个点那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  谢谢了

网友A:
1、直流变压器?这是什么?
2、哪个是正哪个是负,拿块万用表量量,行不?

楼主:
大哥 我的变压器没有在我手里  我只有变压器的接头线, 就是根导线,我怎么知道它的正负极呀? 我问这个的想法是,想知道有没有那个大哥知道这种导线的成例,这线是四端的 就是两根线并在一起组成一条线,一头是把塑料**去掉来用,一头就是上面我说的那俩个触头,变压器明天才过来我就想知道到时候插上变压器的引出线会不会正极对正极,负极接负极,要不然我就会错的。
     所以我想知道这种线是不是有什么通用标准,规定了针状的是接直流变压器输出的正极,片状是接输出的负极?

网友:
这种线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自己会连、会用就好了。说"直流变压器"估计是你自己不太懂。

楼主:
我真的不懂,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变压器输出的是直流,输出电压时24V,我是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叫这种器件,请告诉一下啊?

网友B:
变压器没有直流的,输出直流是因为内部有整流,但这样的变压器不是标准系列,也没有“直流变压器”的称法。

楼主:
谢谢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