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的寿命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9-11-26):
各位好,比如说一个输出12V/2A的电源适配器,它的寿命和负载电流有什么曲线关系,是不是工作电流越大,寿命就越短。还有就是寿命和工作温度是不是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A:
零分贴?不理,哈...

网友A:
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所用的元件中,电解电容的寿命是最低的。而温度对器件寿命的影响很大。

楼主可搜“十度法则”加以了解。

网友B:
记得是温度每上升10度,寿命就下降10分之1还是多少,不大记得........

网友C:
温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