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请教一个DC-DC电源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11-26):
朋友让我帮他设计一个电源,而我从来没接触过,电子方面也是新手。
    所以,在这里请大家帮忙,谢谢!

电源要求:
输入:24V DC
输出:15V~3V可调。
输出:最大15A。

    查了一些资料,说用同步BUCK,开关管外置可以做。但本人不是很懂,请问大家给给个指导性的意见,或是推荐几款常用芯片吗?

    不胜感激!

网友A:
输出电压要求可调,建议使用线性稳压电源,开关电源不是很合适,况且电流那么大。我上次有个脉冲电源的原理图贴上,可供你参考。

网友B:
同步降压+扩流管+电位器
15A其实不算什么大电流……

楼主:
谢谢2楼,3楼的朋友!

楼主:
输入就是一个24V DC的开关电源,给主板供电。
打算用34063搭个5V电源给单片机供电。
另外,主板上有个大负载,需要可变电压和15A大电流,我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A:
电压是人工调还是自动调?

楼主:
电压是人工调还是自动调?
引用 网友A:

用电位器之类的做人工调节

网友A:
如果是采用开关电源,在输出电压很低时,会使输出纹波电压很大,不利于主板供电,建议使用线性稳压调节。线性稳压电源虽然效率低一些,但是很安全,也很可靠。具体方法,你可以参照我给出的那个图,自己做一个。我那个图是0-12V电压可调,0-20A可调,输出脉冲频率可调、输出脉冲占空比可调的线性直流恒压、恒流电源,你可将稳流、脉冲部分去掉即可,去掉后电路就很简单了。

楼主:
谢谢yuanchsh的回复。

    如果用线性电源做的话,是很方便,但需要定做一个线性变压器,而且体积很大,安装麻烦,这是个头痛的问题。
    这个板子对电源的效率等参数要求不是很高。 我打算用DC-DC来做,就是想把元件集成在板子上,再外挂一个24V开关电源。
    我朋友以前那个板子,是采用LM2576来做的,但只有3A。现在需要改进,做成15A,我苦于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C:
输入24V,输出3-15V,15A,想用线性调整?

调整管最大功耗=(24-3)*15=315W, 若了解器件的封装热阻,就不会这样干了。

就算用多个器件来并联分担功耗,为保证60度环镜中,器件表面温度不超过110度,散热器表面温度100度

请准备表面积6000cm^2, 五公斤重的散热器吧

嫌重?那就准备风机,同等温升条件,海平面,湿度70%, 风机风速6m/S, 散热器表面积及重量可降4倍

网友D:
支持上楼的,用线性,太那个啦。。。。2576方案可行,再外加开关管。

网友C:
yuanchsh 是搞电镀电源的?电镀电源是可以脉冲输出的。

说到电镀电源,俺来段花絮:

电源网有一高手,做电镀电源的,俺们经常在QQ上交流。

他们做12V,10KA的电镀电源。俺把变压器的用料及大小都“猜”对了,就是想不出滤波电感用什么磁性材料,因为俺计算出10KA要用10cm^2的铜棒来引出,而且这根铜棒就算是在空气中,表面的磁场强度也有几千高斯,拿两个铁板在边上一放,铁板都要饱合,估计拉都拉不开。MPP,铁粉芯都因为磁密太低不能用,只有HF磁粉芯的磁密14500GS可以满足要求,但是HF的相对磁导率不可能做到2,俺于是问:是不是空芯电感?对方答,不滤波,整流后直接输出。俺于是从椅子子上滑到了地板上。当时确实是少了跟筋,被考住了。

楼主:
请问3H5H,LM2576外加开关管,怎么个加法,请恕我愚钝,谢谢!

请问PowerAnts能推一个方案吗?谢谢!

网友E:
蚂蚁兄确实是高手啊

网友D:
具体我也没做过,因该就是OUT脚接到开关管的基极,自己试吧,记得把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哦

网友F:
很多DC/DC控制器的啊,同步BUCK,开关管外置

楼主:
34063,加个MOS管,可以实现吗?

查了一下,TI、Fairchild的同步BUCK芯片,外围电路很复杂,动不动就是30 40个引脚,而且我担心芯片不好买。
因为板子用途特殊,量比较少,一般为手工焊接。
所以,我希望能用简单通用型器件(电子市场能买到),搭出这个电路,而不是找专门的代理商拿芯片。

网友G:
最好不要用34063。
34063是廉价的芯片,其内部不是PWM控制,性能比较差。
很多PWM控制芯片都可以外扩功率管作Buck电路,比较老式的芯片如TL494,这个便宜,外围电路也不复杂。

楼主:
谢谢maychang,我再查查TL494相关信息。

网友G:
这个图如果要输出15A,TIP32应该改成达林顿管或用两支管子接成复合管形式。

网友A:
:L ,这么多高人!俺就   :shutup: 。

网友H:
建义你使用3843做为电源驱动。电流输出大,建义采用同步整流。如果有意外包话,请找我QQ:547159503,TEL:13430923591

网友C:
这个电源,也许用SG3535比较好,SG3525是图腾柱输出,驱动电平接近VCC及0V,如些的话,不但可驱动NMOS,还可以直接驱动PMOS,只需要在环路上改成反极性控制即可。

15A电流取样,就算是0.05R,功耗也有十几W,宜用高频电流互感器

楼主:
谢谢maychang!

谢谢 glodcity!

谢谢PowerAnts!

我再多查查相关芯片的手册。你们的帮助让我有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