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6整体修改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9-11-26):
我想把SCH原理图里所有的电阻(比如现在R1/4封装)改为(R1/2)可没法改!!
在PCB里的字体我用Find similar object 这一功能能全部改!!可这里改封装就不行了!!
我的做法是第一选个电阻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在这对话框里选Current footprint 后面的为Same !!之后就全部选到了此封装的电阻!!OK后就跳出一对话框,我把封装该完后就关了,!!!可只有改选那个!!!
为什么呢??

楼主:
自己顶!!来高手呀

网友A:
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你得告诉大家呀!

楼主:
自己解决了!!版本AD SUMER09!!
方法是在tools->Footprint Manager解决!!这个方法在99SE里是没有的!
Find similar object 这种改法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统一改字体

网友B:
Find similar object  可以改的参数太多了

楼主:
Find similar object  可以改的参数太多了
引用 网友B:

可你试过整体该封装码????行的话分享一下呀!!

网友B:
选择一个元件
右键 find similar object
选择要匹配的属性 可以单项匹配 也可以多项匹配
勾选 select match(这点很重要,要不然每次只能选择到一个元件,也就没法批量修改了)
点击确定 弹出一个框 框的底部有提示 提示已经匹配到了多少个 object
然后在框内修改你想改的参数就大功告成了

楼主:
选择一个元件
右键 find similar object
选择要匹配的属性 可以单项匹配 也可以多项匹配
勾选 select match(这点很重要,要不然每次只能选择到一个元件,也就没法批量修改了)
点击确定 弹出一个框 框的底部有提示  ...
引用 网友B:

谢谢!!!!!
勾选 select match!!!!

网友C(2013-12-15):
在AD9中如何批量修改元件封装
1.先选中要修改的一个其中元件

2.然后按shift+f,出现光标后再点击该选中的元件,出现Find Similar Objects对话框后,将需要改的参数(如:Footprint)改为“Same”,其他均改为“Any ”,如此一来相同封装的元件将会同时选中。

3.然后修改元件封装名称,即可修改同类元件的封装。

4.修改后的封装图示如下:

网友D(2014-03-17):
改了后,怎么退出那个灰色的界面呢?我用的是AD09

网友E(2014-10-21):
引用 网友D:
改了后,怎么退出那个灰色的界面呢?我用的是AD09

请问,怎么退出那个灰色的界面啊?

网友E:
点击原理图右下角的Clear,就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