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和uart 一起 容易死机

楼主(2009-11-26):
我用的芯片是 CY8C38, 触摸按键有26个,可以和上位机通信;
      以前我是单个字节、并且手动的方式从上位机发送数据下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也许是发送的次数少,现在我在发送数据包的时候,就经常出现死机的现象,一死机,整个系统都不运行了,触摸按键是每扫描一个按键,就中断一次,将按键扫描完,都进了 26次中断了,在这其中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很容易死机,现在我急切的在等待谁能帮我解决下,如果也碰到过类似的,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A:
楼主都用PSoC3了,挺先进,哪位大侠也在用呀? 遇到过楼主的问题吗?

网友B:
哎呀,以后注意了

网友C:
果真啊,是不是只有你的才那样呢;P

网友D:
没碰到过,压根就没用过

网友E:
是吗,以后如果用到要注意了,谢谢lz

网友F:
PSoC3还没见过

网友G:
我现在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串口接收数据时,接收了几十个数据之后中断就再也进不去了,什么设置都没改,程序也没报错,郁闷死了,不知道原因在哪

网友H:
这是典型的按键扫描中断和通信中断的冲突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避免冲突. 即扫描时不通信,通信时不扫描. 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但通常PSoC在通信中是从, 为了PSoC可以预知通信的时间,可以在PSOC和单片机使用一根中断线, 当PSoC可以通信时发中断信号给单片机, 单片机收到中断信号再发起通信.

网友A:
PSoC_Rock出马,一个顶俩,呵呵

网友F:
恩,PSoC_Rock 确实很厉害

网友D:
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I:
PSoC_Rock 确实很厉害,佩服啊

网友G:
不知道大家对我在8楼提出了问题有什么见解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10-01-06):
没有,还在等待psoc原厂的答复,那边也走查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触摸按键时,每扫描完一个按键,软件都要中断一次,这个中断是无法取消的,我现在有20多个按键,这样一来,扫描完按键,就中断好多次了。
      原厂也说这个中断无法取消,当按键少时,还是很好的,按键多的时候,就。。。

网友B:
老早的帖子了,我以为又有新发现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这样确实挺麻烦的,看来设计上还需要改进

网友K:
顶psoc3的兄弟

网友G:
还是很期望PSOC3的,希望它不会让我太失望

楼主:
还是希望PSOC3能设计的更加完美,1月份了,差分放大的库模块cy应该弄好了吧,有时间去看看

网友L(2011-10-04):
这运用到的是PSoc3实验板,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基于Psoc3):只有一个按键,按一下亮LED1,按第二下亮LED2,按第三下亮一盏LED1,再按第四下亮LED2,    往复按键循环
实现一个按键切换的功能
但是我这样做的时候,发现按键不稳定,不能按照预期的现象执行。
我有两种方案:
方案1:用的是,digital_deport设置为 按键,
方案2:用的是,中断按键扫描,
但是都没有成功,希望专家们给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