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接到电话线

楼主(2009-11-26):
我用单片机的P1.0接到电话线上,让它每隔一定时间,“嘀”的响一下。
单片机的电压是5V,而电话线上的电压最大可达到90V左右。
我试验过了,通过电话听筒,每隔一定时间能听到“嘀”的一声响,单片机也一直在正常工作。但我感觉直接将单片机IO口接电话线上实在不妥,毕竟电压太高了。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还要问个问题,为什么不是电话线上的信号进入单片机,而是单片机发出的信号进入电话线上?

网友A:
不清楚楼主为啥这样做啊

网友B:
去参考基于IC的电话机电路。

网友C:
看不懂,不过希望楼主不要被电信抓住罚款。

网友D:
直接接P10口到电话线会烧芯片的,四十几伏的电压,振铃时更高。

楼主:
不清楚楼主为啥这样做啊
引用 网友A:
我打算做一个设备,在用户通话的过程中,每隔一定时间让用户透过电话听筒,能听到“嘀”地一声提示音。

网友E:
录音提示?

网友F:
控制通话时间?

网友D:
3#说得对。

网友G:
楼主是将单片机直接接到两条电话线上?没有烧是万幸了。
用个光耦,就可以隔离了

网友H:
用2个IO口。一个控制摘机,用继电器比较好,另一个通过光耦控制三极管工作于放大状态,即可。

网友I:
加光耦隔离就可以了,不知楼主做这个有什么意图...

网友J:
难道是干扰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