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最高可承受电压及电流

楼主(2009-11-26):
ARM的GPIO口能承受的电压最高只能5V吗?电流有没有限制?
如果要用GPIO接几十伏左右的电压,要怎么降压?什么电路好些?

网友A:
貌似俺一般都是电阻分压

网友B:
我用的是LM3S1138的开发板,他的内部有箝位电路,所以直接可以接较高的电压
我建议你查一下你用的ARM芯片手册看看他的GPIO内部有没有箝位电路要是有的话直接接上就行了,要是没有的话你自己外接一个箝位电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