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如何测量电阻值?

楼主(2009-11-26):
是不是要先给这个电阻供电,使用A/D来测电压?

网友A:
另外的思路:
摘自张明峰写的PIC教材:

楼主:
比较麻烦呀,需要测电容了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使用基准电压,将被测电阻和基准电阻上串联,测量基准电阻上的电压,换算一下就可以测量被测电阻了?

楼主:
万用表是如何测量电阻的?

网友B:
wo kao ,mei kan cuoba,shenme jiao wanyongbiaozenmecedianzu?

楼主:
单片机测量电阻与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阻式一个原理吗?

网友C:
数字表测量电阻的原理是把待测电阻RX与基准电阻R0(x2k档时是1000欧)串联,RX上的压降作为AD的输入,R0上的压降接到AD的基准,AD的结果就是待测阻值。
LS可以搜索一下资料。

网友D:
万用表测电阻原理是二次积分法,和二楼的原理差不多,速度慢但精度高。

楼主:
用单片机来测电阻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办法?

网友C:
LS指哪一个?

楼主:
就是自己用单片机来实现测量电阻值。也用万用表的原理?
刚才查了一下,好像要用恒流源来通过被测电阻来实现测量。

网友C:
可以。电路要满足单片机AD的工作条件,比如pic基准电压要大于2v,那么就要保证R0上的压降大于2v。
至于恒流源倒不是必须的,只要能保证上述条件即可。

网友E:
拿个电桥 就可以了啊

PT100测温不就是 测电阻变化啊

把他 改下不就行了

楼主:
数字表测量电阻的原理是把待测电阻RX与基准电阻R0(x2k档时是1000欧)串联,RX上的压降作为AD的输入,R0上的压降接到AD的基准,AD的结果就是待测阻值。
LS可以搜索一下资料。 ...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最简单方便了。
对精度要求不高,准备采用这种方法了。

网友F:
按15楼的做就可以了。

楼主: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设要测量阻值电阻RX上的电压为U,基准电阻R0,R0与RX串联,假设电源电阻为5V,则
U/RX=(5-U)/R0,现在有U和RX两个未知量。
假设RX上的压降经过A/D后为y(5-u),其中y为某个已知系数,可得:y(5-U)=U据此可以得到U,代入前一个方程,就可以得到RX了。

楼主:
看来基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