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0启动norflash 问题

楼主(2009-11-26):
各位好,我现在有一个9260板子,如果选择nandflash 启动,那么一切正常,如果是norflash ,那么JLINK能识别到内核,如下图,然后我用SAM-BA连接开发板,但是出现下面的错误,是为什么呢,我的JTAG是14PIN的,

网友A:
SAMbA通过JLINK是可以直接连的,
你这个问题好难讲,因为也许你的J-LINK有问题呢。
J-LINK盗版的多啊!

网友B:
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