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温度的问题

楼主(2009-11-26):
芯片工业级的温度一般是-40——+85摄氏度,有的芯片说是有用在汽车上的,给出的工作温度达到+125摄氏度。汽车级的温度要比工业级的高吗?好像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还是说工业级的也可以?

网友A:
汽车级和工业级的指标不同,汽车级的要求更高,工业极芯片不能满足汽车级的需要,但车载电子并非都需要汽车级的,绝大多数后装车载电子设备都没有车载级要求,有的甚至普通商用级都可以,但发动机等关键部位的电子部份必需是车载级的,这方面有详细的标准。至于楼主的需求因无具体信息,无从判断。

网友B:
即使能承受125度,也不能用在125度。

网友C:
发动机肯定要用汽车级,但是,车载的收音机,肯定就商用级啦.

网友A:
能够承受是指能够在该温度下正常工作。

楼主:
车载级的标准(指“发动机等关键部位的电子部份”)一般到哪里去查?是什么样的文档?

网友A:
这个你最好找关系去车厂找,公开渠道至少不会有免费的,当然,你去国家标准局,所有标准都是他们制定、颁布的,100%可以找到,需要交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