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机绕组线圈的温度

楼主(2009-11-26):
(无正文)

网友A:
以前,是在电机制造时在绕组内埋入温度传感器。
现在楼主只能将温度传感器贴到绕组表面,这样测得的仅仅是绕组的表面温度。

楼主:
要是埋入温度传感器 那就好弄了啊

电阻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吧

网友A:
问题在于:是否允许停机拆开让你测?停机再测,温度已经下降,误差怎么计算?带电测?

网友B:
他是要保护电机的,所以应该是带电的,温度传感器比较理想,实时性嘛

网友C:
玩测试的就知道有两种方法,热电偶和 XXX(忘了叫什么)有个公式,,,你可以找个国标,GB4706--2005版里面有一章讲温升,说的很详细,网上也有电子版的。

网友C:
“测试电机绕组线圈的温度”
我看错标题了,不是温升  :shutup:

网友D:
在外壳的合适位置上贴吧,必要时加个外罩隔热,传感器用半导体的就行,用起来最简单,然后做个温度传导实验决定保护门限即可,毕竟只是保护,不需要严格的界限。

网友E:
用18B20吧,体积小,程序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