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第一次画PCB,大家多多指教了

楼主(2009-11-26):
新手发帖,第一次画PCB,大家多多指教了,看看有啥不妥的尽管指出来,在下先谢过各位大虾了

网友A:
感觉很不错啊。

网友B:
板子空了点,总体还可以

楼主:
那我在加点东西,我也感觉东西少了点,可又不知道加点什么了,大家提点意见嘛,还有布局布线还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说说呀

网友C:
第一次就画这种图?不可能

网友D:
楼主真实天才儿童!

网友E:
第一次就能这样,天才高手

网友F:
第一次就能画成这样,那是相当厉害了,怎么说来着----介于牛A和牛C之间了!
差不多俺也得去跳楼了.

网友G:
电源部分只有个插座……还得找个5V的ACDC电源?

网友G:
建议增加个蜂鸣器。学习板嘛,有声有光才漂亮热闹,顺便玩玩PWM……
数码管右下方的3脚是个啥?微调电阻演示AD采样?某种传感器?

楼主:
哦,那是个通讯接口,谢谢各位提点,呵呵,以前也接触过,是第一次画比较大点的板子

网友H:
很漂亮,不错。
元件位号不要放在焊盘上,比如左上角那排电阻。

网友I:
真神人也

网友J:
第一次画的板图,比这个乱多了!:)

网友K:
觉得这块板子最大的缺陷是,上面用的都是死铜,相信画过板子的都会知道吧,铜覆在上面也没有什么用处,可以找些别人画过的图,看看铜是怎么覆的,还有,没有必要搞那么大的板子,锻炼一下用小板子来画,更能锻炼自己,还有,不要因自己的这点成绩就满足了,要知道,看板子,还是要看小日本人家画的,我们要学习别人好的地方,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曾经的仇恨!!!!

网友L:
焊盘没泪滴

楼主:
觉得这块板子最大的缺陷是,上面用的都是死铜,相信画过板子的都会知道吧,铜覆在上面也没有什么用处,可以找些别人画过的图,看看铜是怎么覆的,还有,没有必要搞那么大的板子,锻炼一下用小板子来画,更能锻炼自己 ...
引用 网友K:

多谢前辈提点,我会多注意的!

网友M:
上面正面的覆铜通过过孔和反面的覆铜连接,还叫死铜?

网友N:
比我画的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