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友情征婚程序匠人"

楼主(2009-11-26):
原来题目应该为:(可恨的21ic!!!!!!!!!!!!!!!!!)

菜农"友情征婚"---两数积的平方是否等于两数平方的乘积?
最近菜农恶补广义相对论和HotWC3密码后,更加迷茫~~~

感觉数和光一样也会发生“数据扭曲”,困惑之中,期待好心人答复~~~

答对让俺满意者,俺愿“以身相许”~~~,可别到时“嫌弃俺年老痴呆和一生清贫”~~~

再具体点(任意两条线段的乘积的平方是否等于这两条线段平方的乘积,不相等则爱因斯坦再世~~~):

楼主:
答对让俺满意者,俺愿“以身相许”~~~,可别到时“嫌弃俺年老痴呆和一生清贫”~~~

网友A:
中学的课本上说,是这样的……

hotpower是不是盯一样东西久了产生了幻觉?就像平时盯一个字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个字不太对劲……呵呵

网友B:
在初等数学范围内是成立的

楼主:
俺“孤独”,想在“太空择偶”~~~

楼主:
晕!!!俺愿意将21ic的积分全给他(她)!!!

网友C:
代数里就这样吧?

楼主:
菜农“期待有情人终成眷属”~~~

网友D:
呵呵,两数为哪两个数,定义不严谨,是整数不出错,其它的不知道了,反正用不着,不去想了,反应有些迟钝,跟不上hotpower的脚步。

楼主:
肯定是一般的数呀~~~

网友E:
实数范围内是这么回事 复数范围内不成立

楼主:
晕!!!三角形在什么范围???

狼给菜农补课一堂~~~

网友E:
嘿嘿 有三角形的时候 复数理论还没有产生

网友F:
搞密码学应该是很严谨的吧,可是我发现 hotpower 你犯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错误。
错误是你发的这个图的最后一行的等式。
这是你图中的等式:
n^2-m^2=(AC_a2^2+BA^2)-(AC_a2^2+b1^2)=BA^2-b1^2=(BA+b1)(BA-b1)
我认为正确的等式应该如下:
n^2-m^2=(AC_a2^2+BA^2)-(a0^2+BA^2)=AC_a2^2-a0^2
附加说明:AC_a2 表示 (AC-a2)。
错误的原因,我认为是你把 m 线搞错了,依照你前面的说法,m 线应该是红线,
而在你的最后一个等式中,m 线应该是黑线才能使等式成立。
你认为“两数乘积的平方不等于两数平方的乘积”(实数范围内),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错误?
附你的图片:

楼主:
哈哈~~~俺眼老花了心不老~~~俺等匠人嫁给俺~~~

c1跑到哪儿去了???哈哈~~~

蓝字的是xymn(红线),等俺明天改成红字~~~

小三角形的三个边为(a0+a1),b1,c1~~~

还错了就栽打发了~~~

俺在和你们玩~~~说实话,“数据确实扭曲”了~~~

俺都证明过了~~~“爱因斯坦”确实“再世”了~~~

说实话,匠人“下嫁”菜农不屈尊~~~

菜农这次“玩大”了,俺要“挑战地球人”了,怪不得弟子们说俺“红杏出墙”了

所以俺在新浪开博要“娱乐”了~~~

雁塔菜农的新浪博客

网友G:
:o   电工坛恐怕没人琢磨这些东西,曲高和寡.                去数学类论坛感兴趣人多点...

网友H:
建议菜农到火星征婚。。哈哈哈

网友I:
《数学》是讲究“公理”的。作为数学的分支——《几何》,也不例外。现代《量子力学》也在走自己的“公理”体系,广义相对论也一样。

离开了公理作为前提,只能是玄论。那玩意儿因为啥都可能,自然就没了意义。人们可以在信仰的空间中自由奔驰,但回到现实必须有公理的约束,否则交流都没了标准和基础。

网友J:
呵呵,hotpower大叔应该是搞晕了~~~~~~~~~~~~~~~~

现在都没有心情玩这些数学东西。

理论上不管实数还是复数这条定理都成立

网友J:
我自己看了下hotpower大叔的三角密码限门的设计,推理有1处错误,有1处是笔误,不知道hotpowr大叔是不是理错了,所以才有任意两条线段的乘积的平方是否等于这两条线段平方的乘积的疑问。

看我下面的推导结果:

网友J:
晕,好久没有发图了一下字不知道新论坛怎么上传图片,先上传附件看看,等会再把图片贴出来。

网友J:
补上21楼的图,呵呵

网友K:
在21ic估计你很难有意中人。
俺代数不太好,几何还行。不过是在笛卡尔坐标系,在这儿用不上。

楼主:
跪谢sz_kd的演算~~~

1.因为本图是个2级陷门三角形,故看到无a3,b3,c3.

2.用数字代入:

x为非陷门时即明文的斜边(a=2,b=4,c=(2^2+4^2)^0.5)
y为陷门2到C的距离。 (a=4,b=12,c=(4^2+12^2)^0.5)

  x^2=4^2+2^2 ; y^2 = 4^2 + 12^2

   x^2 * y^2 = (4^2 + 2^2)(4^2 + 12^2)
=(16+4)(16+144)
=20*160
=3200

m为陷门2的斜边(a=2,b=5,c=(2^2+5^2)^0.5)
n为2个陷门之间的距离。 (a=3,b=5,c=(3^2+5^2)^0.5)

  m^2 =2^2+5^2; n^2=3^2 + 4^2
  m^2 * n^2 = (2^2+5^2)(3^2 + 4^2
)
=(4+25)(9+16)
=29*25
=725

网友L:
你可以把几颗豆子种到地里等来年再去看看,即可明白

楼主:
上班去了~~~

m,n
x,y
成对~~~

要错x,y内肯定有问题~~~

谢谢!!!

网友J:
回25楼hotpower大叔,不用这么谢,我可受不起,
我明白你的x,y,m,n是指那里到那里的距离,你的公式应该有误,你下面的数字代算也出现笔误

n2应该是等于n^2=3^2 + 5^2=34而不是你写的n^2=3^2 + 4^2

而你还没有说那里有任意两条线段的乘积的平方是否等于这两条线段平方的乘积的疑问。
这个在那发现不对,我一直没有看到,就你上面代的数字运算也没有说明这个问题。

楼主:
主题:菜农宣布人类提前15年进入广义域计算机时代

网友J:
晕,hotpwoer大叔饶了半天还是很粗心,上面的N^2-m^2最后结果有又有笔误,最后和我算的一样,
不过始终没有明白你的疑问?

网友E:
曲高和寡 现在终于有人来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