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 是否 容易 静电击穿?

楼主(2009-11-26):
最近一直在 修理 直流 调速器和 变频器 ,经常接触 晶闸管,但是没 做 防静电 ,   晶闸管  容易 被静电击穿 吗?

网友A:
绝对不会!!!

网友B:
晶闸管不用考虑静电问题。

网友C:
凡电流型器件都不会因静电而损坏,双极型晶体管、可控硅、二极管等都是电流型器件。

网友D(2010-12-05):
为何电流型器件不会因为静电损坏 春阳兄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E:
目前常用的小功率三极管,基本都能轻松的通过标准的人体静电模式测试

网友F:
凡电流型器件都不会因静电而损坏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见得,如果加个修饰“处于正偏的电流型器件都不容易因静电而损坏”那就OK了。
处于反偏状态的电流型器件同样是很容易被静电打坏的。

网友E:
也不见得反偏就要损坏,反偏发生的永久性击穿,能量必须大于PN结的雪崩耐能

网友E:
也就是春阳所说的二次击穿能量

网友G:
不用担心

网友D:
还是搞不懂啊  一个问题
用单片机驱动  BJT  bjt再驱动一个小灯,这个小灯用户可以用手摸到  也就是静电是否能通过小灯 搞死BJT  然后搞死单片机

网友H:
11楼:
你这个问题,放心吧,没事。

网友I:
不会的,单片机没这么脆弱

网友I:
我接触的防静电就是有些芯片在焊接的时候别带静电就行,不知是不是啊?

网友D:
11楼:
你这个问题,放心吧,没事。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跟我讲讲原理啥,我还是不放心
隔一个 三级管就能防静电~~~,我自己都不信,不过在大学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E:
单片机的每一个IO都有几组钳位二极管,理论上可以防止静电损伤,但由于走线太细,具有微量的分布电感,在较大的di/dt作用下,也可能产生过压而损坏芯片。
测试标准是按人体静电模型去检验,分接触放电和隔空放电

网友D:
到底隔个三级管到底行不行啊,心里玄乎

网友H:
15楼:
我在11楼回复的是楼主的问题。
你若有什么问题,请另开新帖。

网友D:
哦 NO  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