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使用Excel提取字模的方法

楼主(2009-11-26):
使用Excel提取字模的方法
前言:
     曾阅匠人兄《从零开始玩转PIC之旋转时钟》一文,文中字符代码均Excel生成,好奇之,遂试之。彼时,吾先一格一格为之上色,后笔算十六进代码。二字未完,烦,弃之。
     今于图书馆阅一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遂此文诞。

/****************************************************
核心思想:
     应用EXCEL的“条件格式”功能,选中Excel表格中的任意单元格,使用“格式”菜单的“条件格式”,设置单元格数值等于1时单元格格式为黑色底纹。

步骤
     1.选中与需要取模的点阵大小相当的表格区域,一个单元格代表一个LED(选择前可先标出行列标号)
     2..列宽设置为2,将此区域内单元格设置好条件格式
     3.在对应单元格填1
     4..利用Excel的公式功能计算行和列的数据,则得到点阵数据
       加载“分析工具库”(我用的不是Microsoft office,而是WPS office,找不到这项,公式是直接写的)
   1)用函数DEC2HEX()将十进制转为十六进制
   2)用函数TEXT()把数据转为两位字符
   3)用&运算符在其后面加上H
  上述三步公式应用例子:【在我电脑上0EH显示为EH了,有点问题】

=TEXT(DEC2HEX(B2+C2*2+D2*4+E2*8+F2*16),"00")&"H"

使用&运算符把要代码显示

="DB "&H2&","&H3&","&H4&","&H5&","&H6&","&H7&","&H8

扩展:七段数码管求字型码也可用此方法(意义不大,略去)
*******参考自《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2009.11.P67********
*******《单片机应用中从Excel软件提取字模的方法》*********/

使用感受:Excel取字模可随意设定宽高,代码随图形即时更新。把一个字模做好之后,可以把它复制,移动到其他地方再改点阵显示内容,代码也会即时更新。即取模过程中只要完成了一个,其他的就轻松了,不再有“二字未完,烦,弃之”出现。

上图侍候。。。。。

匠人的字模闪亮登场

匠人的字模闪亮登场

我设置不是黑色底纹,是图案,看具体软件吧

我设置不是黑色底纹,是图案,看具体软件吧

填公式,写完后拉一下就整列搞定

填公式,写完后拉一下就整列搞定

填公式,写完后拉一下就整行搞定

填公式,写完后拉一下就整行搞定

将代码显示,方便代码复制后直接粘贴

将代码显示,方便代码复制后直接粘贴

网友A:
你用的不就是我的方法吗?虽然细节上有点小区别,但是大致思路是一样的啊

网友A:
补充一句:我那图片中的红色,不是我手工上色的,也是用条件格式上色的。

网友A:
再补充一句,我不知道你是否买过《匠人手记》,如果手头有这本书,请翻到213页和214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让匠人大哥见笑了。。。
翻开手记的《梦幻时钟摇摇棒大揭秘》才发现原来书中早有详细解析
书中这部分内容实在没留意,在网上看旋转时钟一文时不解字库制作方法,竟不知手记中早有解答,实在愚钝
羞愧啊,这个帖子可以删除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让匠人大哥见笑了。。。
翻开手记的《梦幻时钟摇摇棒大揭秘》才发现原来书中早有详细解析
书中这部分内容实在没留意,在网上看旋转时钟一文时不解字库制作方法,竟不知手记中早有解答,实在愚钝
羞 ...
引用 楼主:

呵呵,没关系,这个帖子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你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摸索出方法来的,所以不但不需要删除,反而应该加裤子。

楼主:
哎,看书不认真的后果,以前我每次翻看过的书总是觉得理解又深了一层,以为那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效果,现在才发现其实是自己把之前没看到的内容终于看到罢了。囧!!!
      刚刚又囧了一次,正琢磨着弄个双声道功放,在元件清单上写下一个电位器的时候就觉得一个电位器无法接出双声道的效果,但不太可能用两个电位器调节主音量。在纸上画了一下两个电位器合体的效果,突然想起通常双通道的板都是用六个脚的电位器,随即拿来一个检测,原来那就是两个电位器的合体,我还一直以为多一排脚是为了在板上可以更好地固定。囧!!!
    上网一查:双联电位器!哎。。。早知道它的这个名字,我就不会把它当普通电位器了。。。

      结论:多翻书、多动手、多领悟

网友B(2013-10-01):
我是来看匠人的签名的;P

网友C:
长见识了,这也可以。

网友D(2016-08-10):
很详细 顶一个啊